新手求救

楼主(2010-04-24):
本人想买一台油直,望大家推荐一下,二手的也可以

网友A:
风神50不错的选择

楼主:
我是个新手,你可以给我出点主意吗?要什么样的配置,大概多少钱左右

网友:
首先 陀螺跟锁尾一定要过关 最起码都要401+9254 舵机看你自己
悬停跟小航线 3001也可以 新手的话 发动机不建议用三叶的
OS50可以直接上了 不需要过多的调试 电子设备比较重要 建议多花点钱
直接上好的舵机比较好 比如610 之类的 反正不会坏
遥控器看你自己怎么想的

楼主:
锁尾有什么用的

网友B:
401+9254 顶

楼主:
亚托的GP750好还是GY401好

网友:
别用风神的 虽然不错 但是还是不推荐了 我就是新手 我现在用风神都郁闷了
发动机建议上OS 不过看你的经济情况 我的陀螺是520的 我觉得最起码要401以上
舵机我计划用610 还没买到 控是DSX7的 你自己看看你怎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