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电调又害人了。(有图片)

楼主(2010-04-24):
前几天和朋友放飞。 朋友的飞机飞刀半空中失速掉在树上了。 机身冒烟   完蛋了。 XXD的电调自燃了。 朋友和我眼睁睁的看着飞机在树上烧个精光。 只留下电机电池。。   朋友第一次买XXD电调也是烧了 但是没人在他身边 他以为是人为的操作失误。 (他是新手)    第2次我和他在一起 飞上去之前我帮他检查了。 没问题。但是上天完蛋了。    有那个模友中过XXD的招吗

用电显测了 通的 电池好像还能用 ACE的电池好强悍。。

用电显测了 通的 电池好像还能用 ACE的电池好强悍。。

网友:
我用30A XXD  感觉还行啊

网友:
我是用的直机XXD50A的,用的时候就是有点发烫,应该是正常现象吧!

网友:
少见多怪,别说XXD会烧,你搜索一下,YT100A,HY铂金系列,蝎子烧得也不少啊,电子产品有问题很正常的,烧多几次就习惯了,哈哈

网友:
要吗过载,要吗短路一般电调是不太可能烧的

网友A:
飞行中烧电调,首要的问题是电机,电压,螺旋桨的配置是不是合理,散热是不是科学。

从照片情况看,机身着火,最大的可能是电调电池全埋在机身里,温度过高导致的,不恰当地使用,损坏是毫无疑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中烧电调,首要的问题是电机,电压,螺旋桨的配置是不是合理

不恰当地使用,损坏是毫无疑问的

应该没问题 我朋友玩747 用的是2212 好像是1000KV的电机。  他用的是30A的电调 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没问题 我朋友玩747 用的是2212 好像是1000KV的电机。  他用的是30A的电调 应该没问题啊

散热啊,你的机身都着火了,说明局部的温度已经超过150度了,这个不关电调的事了

网友:
不烧不成器!以平常心看待就是了,我最多两天连续烧了2个XXD电机。所以从那以后,我就不敢推全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啊,你的机身都着火了,说明局部的温度已经超过150度了,这个不关电调的事了

天气很凉爽   局部温度不会超过那么多的 我的灰机满油一直飞温度都没超过50度。 全机身凉瘦瘦的
电机都没高过50

网友:
我手上XXD的电调也有7 8个了 烧到没有 就是天热了不好使 过热保护容易炸机 其他都是掉水里 一着水就挂

网友:
我的镇坏了一个,查不出哪里坏了。就是不能用了。

网友:
我用XXD-30A的飞70涵道+25C电池就是全油门一直爽也没事啊,就是怕电池太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气很凉爽   局部温度不会超过那么多的 我的灰机满油一直飞温度都没超过50度。 全机身凉瘦瘦的
电机都没高过50

没上50度,哪来的火,机身外面是很凉,发热都在里面,你是不是把电调和电池放在泡沫里面了,成保温箱了

电调质量不好引起的损坏,不会超过1秒,直接把MOS内部引线烧断,不会引起着火

网友:
手头有25A,30A各一个。目前还好...已经全部做了防水....

网友:
散热不好

网友:
今天你烧了没

网友:
没有XXD电调,电调都还死贵吧。知足吧你,我手头的XXD电调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
我用着也挺好的  不要长时间全油没事  一块电池用完了=冷却下再接着用

网友B:
我来报到,我JJ的也烧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3988&extra=page%3D2

网友C:
手头的XXD电调可能很发热,但没烧过。

网友D:
手头上3个30A 2个50A 目前没出现过问题 估计是LZ保温做的太好了 过热了 !~

网友E:
电池短路了,有一次我也是,在T接头的地方,飞机碰撞了以后很容易在热缩管那个地方碰在一起,不小心管子后移了,金属触碰了,就电池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产生N大的热!

网友F:
烧成这样的不多呀。

网友G:
楼主的飞机是tw747吧?我也有辆~

网友G:
楼主是改装的无刷吧?

网友H:
没出过问题

网友I:
 好赢等等还是一样有烧的,电子设备就这样,完全人品问题~。哈哈哈哈,知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