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二三百元的万用表有推荐的吗?

楼主(2010-04-24):
如题。没什么特殊用途,就是平时鼓捣点电子小玩意用,指针、数字均可,优先数字吧,毕竟是趋势。
谢谢!

网友:
两三百可以买指针、数字两样,都有用的,指针的量个管子啥的好使

网友:
优立得的不错

网友A:
两三百可以买那种自动的,电压,电阻,电容什么的都只有一个档的。还能测频率,温度等,我用的就是

网友:
UT61E,强烈推荐。

网友:
没什么特殊要求,优立得不错,买那个最便宜的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三百可以买那种自动的,电压,电阻,电容什么的都只有一个档的。还能测频率,温度等,我用的就是

神啊,现在万用表如此神奇了,居然不用换挡了。
兄台有具体型号推荐码?

楼主:
谢谢大家!
优利德呼声很高啊,到其官网看看去……不行,官网没价格,那么淘宝上找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虽然没什么特殊用途,但有点工具发烧啊,33块钱的貌似低了点,哈哈。

网友:
优利得UT136系列是自动量程数字万用表,如果LZ米多又舍得的话,选UT81系列示波形数字万用表最好,UT61系列也不错,可测量频率、占空比、温度等,其实UT39 、UT50、UT58系列作一般用途功能已足够。

网友:
不知什么电子万能表有测量电感功能,制作开关电源时的开关变压器要用,

网友:
日置 3204 便携卡片表 我用着不错 或者共立有一款笔式万用表(公司用的 型号忘记了 去淘宝找找吧) 价格稍微贵点 但是实用 针头部分带二极管照明

网友:
找到几块能测量电感的数字万用表

优利德UT-58A万用表|电流表|电感表(万能表)
VC9808+ 超强多功能电感电容数字万用表
优利德万用表--新型数字电感表 UT602  02/22
找到几块能测量电感的数字万用表

楼主:
查了一些大家提到的几款表的价格,供参考

UT-58A  120左右
VC9808+ (这个貌似不错) 150左右
UT602 120左右
UT622(台式的) 380左右

UT136价格:(总体比较便宜)
A、B:六七十块钱
C、D:百元左右

UT81至少八九百,不列了。

UT61系列:(貌似不错)
A、B、C、D:200左右
E:260左右

UT39:
A、B、C:不到百元
E:160左右

网友:
求精的,mf47,mf50,mf500,老牌子,普及率极高,专业电子修理店都用他,满足你应该没问题把

网友:
可以的话上个mf14。或mf30。

网友:
这个精度高使用方便。可以修理表了。

网友:
fluke的不用  用尤利得

网友:
我用的UT61A,很不错,真的

网友:
福禄克啊!不过300好像不够,也就只能买个15或者17

网友:
呵呵,需要零点零零零几的精确吗?

网友:
我干脆买这个数字万用表

VC9808+ 超强多功能电感电容数字万用表

网友:
美国FLUKE17B  360RMB,专业检测单位很多都是这个厂的设备,精度高耐用

网友:
哪家生产的MF47最正宗?如何鉴别真假?

网友:
现在机械表假的太多了,MF47好象是上海第四电表厂

网友:
钳表,测量电流很方便,不过买的时候注意带直流电流的比只有交流电流的贵不少

优利德不错,但是精度不高,而且零点漂移比较严重,不过一般玩玩的话都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没什么特殊用途,但有点工具发烧啊,33块钱的貌似低了点,哈哈。

我是说优利德UT33C数字万用表,不过好像也就这个价钱。满足你要求啊。要是发烧只有福禄克了。

楼主:
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个MF47,买的时候调研了半天,得出的结论是南京金川(原南京电表厂)的最好,于是去电子市场买了一个,谁知非常失望,表拿在手里轻飘飘的,拆开看了一下就是个空壳子,档位转换开关居然是电路板+铜片做的,最要命的是,好几个档位测量的时候指针会乱飘,犹犹豫豫地忽左忽右,根本不知读数是多少……
怀念20年前买的MF50啊,沉甸甸的,表盘明亮清晰,指针运转轻盈、从容、平稳,我就喜欢看指针转到读数后稍超过一点再转回来那种平滑的阻尼感,觉得很优美,就因为这个才对指针表情有独钟啊,不过现在毕竟是数字时代了,所以还是搞个数字的吧。

网友:
福禄克也能买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