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80A铂金电调发热严重问题!

楼主(2010-04-24):
上个星期买了一个好盈80A铂金电调,前两天装到亚托500电直上,通电后马达运转正常,今天准备到户外试飞,试飞前把电调设置成缓启动模式,设置完成后,问题来了,轻推油门,马达不正常地抖动慢转,油门推到过半,马达转速未见明显提高,再推了两下油门,马达抖动转了三秒左右就没有反应了,此时马达上面有烟冒出,我马上断开电源用手摸一下电调和马达,发觉都发热严重。
     等到电调和马达温度都恢复正常后,我用亚托500原装电调试了一下马达,结果马达运转正常。再好盈80A铂金电调试了一下马达,结果还是和上次一样。(电调只设置过电压保护和启动模式)不知什么问题,请各位指教!

网友:
不兼容~~杯具了~

网友:
进角设置时否正确? 冒烟就不是好事了,赶紧返修吧

楼主:
用6SA123电池

用6SA123电池,电调只是发热,马达才冒烟!

楼主:
进角没有设置。原厂默认的

进角没有设置。原厂默认的

楼主:
8种进角已经全部试了一遍,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杯具了,刚下手买了个好盈80A铂金版想上500EPS的。。。期待LZ继续评测。。

楼主:
今天好盈维修人员通知我把电调和马达一起寄回去升级一下,说马达和电调不匹配!

网友:
LZ什么电机?~

网友:
好硬的80A铂金版确实不怎么样,我遇到的是BEC供电不足导致无副翼系统重启而炸鸡,外置一个BEC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XXD 3120 2050KV

网友:
额``` 我用的朗宇的 电调不热也是80A铂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