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了!!!!

楼主(2010-04-24):
某山寨的飞机,我把球头都换一体了,就这大浆上的没看到有卖的,所以没换,结果。。。。

网友:
断了就买新的吧

网友:
结果悲剧发生了

网友A:
欧侯,螺丝断里面了?断的螺丝上磨个一字槽,慢慢弄出来吧,够你磨一会的。 用尖头高硬度刻刀。

网友:
我是进来看看断了什么东东。

网友:
上台钳,找个小钻头一点点剔,能出来。。。要有恒心。。。

网友:
那个山寨的,FY还是FMS,还是没提名的山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欧侯,螺丝断里面了?断的螺丝上磨个一字槽,慢慢弄出来吧,够你磨一会的。 用尖头高硬度刻刀。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网友:
我的也断过,干脆用打磨机磨了断在里面的那截,然后重新钻孔,攻牙,然后装了个长一点的球头.不过两个都要改,效果还不错~~

网友:
山寨就是这样。。。

网友:
我的黑鹰有次飞的好好的一下感觉怎么没动力了,下来一看,一个大桨夹的球头脱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