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250及控的疑惑

楼主(2010-04-24):
想买250、450,请教下,
遥控器
、接收机及
舵机
只买一套可以吗? 还有,直升机貌似6通道就能飞了,但很多人都选购7通道8通道甚至10通道的摇动器,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多出来的几个通道做什么用呢?

网友A:
1。接收机及舵机只买一套,你一次只是飞一架,而且互换很麻烦
2。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控一步到位,以后什么飞机都能飞了,功能多多。
3。多出来的几个通道做什么用呢? 没用,空着,也可以改附加功能,比如:拉烟,空投之类的

网友B:
楼上有理!补充一点,如果只飞450那六通就够了。

网友C:
其实通道多了也是浪费,但是要知道,通道越多的控越高级,所附带的软件系统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功能强大,同样只用6通道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