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450的GP780尾舵不能反相

楼主(2010-04-24):
请问坛里 的高手,帮我解决一下!!我450的GP780尾舵不能反相,是咋回事?按照说明书上的设置,不管陀螺仪上的灯变成那种颜色,尾舵机就是不能反相!!!郁闷呀!

网友:
你是指调感度反向吗 780上可以调的 看说明书

网友:
确ren设置没错么?第3个指示灯  最好上图看下

楼主:
事情是这样这样子的:我的450是我的一哥们帮我装的,我也没仔细检查,结果今天射大浆了!后来又发现他把尾桨和皮带一块装饭了,不过还是可以飞!!当我晚上回来从新装好尾桨和皮带后,一试机,鸡鸡高速自旋!!这才发现尾舵反相了!!我用的是福特吧T7C的控,然后又按照说明书上进行调试反相!!可是,我的方向杆,往右打后陀螺仪上变成红灯,再按SET确ren!但是舵机还是反相!然后我又往右打,灯变成绿灯,再按确ren!!尾舵鸡依旧不买账!!!郁闷死我了!!!请高手们说说你们的具体步骤是咋样整的!!我都累了一晚了!!!等待结果!!!谢谢

网友:
先确定中立点是否正确,舵机行程是否正确,再调正逆反

网友:
唯一一個750,不能設置760舵機,我們去找亞拓

网友:
在控上调节舵机正反向!

网友:
陀螺仪的正反在陀螺仪上设置,控上的正反是在控上设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情是这样这样子的:我的450是我的一哥们帮我装的,我也没仔细检查,结果今天射大浆了!后来又发现他把尾桨和皮带一块装饭了,不过还是可以飞!!当我晚上回来从新装好尾桨和皮带后,一试机,鸡鸡高速自旋!!这才发 ...

1、楼主先要在你的遥控器里设置尾舵机摇杆的方向,摇杆往右打——变距滑块往尾波箱的那边走,往左打则反之。
2、然后拿起飞机顺时针转——变距滑块往尾桨中联的那边走,逆时针转——变距滑块往尾波箱的那边走。如果运动方向反了,再用陀螺仪里的第3项去改变。

楼主:
感谢各位大大!!我已经照你们给的意见去整改了!!可是,它依旧不买账!!!我干脆把尾舵机的位子调了个方向!!好像问题解决了!!还有就是我发现SPOPT的电机好紧哟!!!不像GF的电机那样滑顺!!请问你们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
LZ  你太牛了

网友:
晕倒 尾舵机的反向 是在控里设置的 !

网友:
LZ,舵机反向有2个概念,第一,操作控时,舵机反向,请在控里设置舵机反向。第二,陀螺锁尾时反向,请在GP780的第2个选项设置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