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sport套装配件!

楼主(2010-04-25):
大家亚拓sport套装一般配什么遥控器,价格多少?配什么电池

望老鸟指点!叩谢!

网友:
福特吧T7C,或者DX7都行!电池格氏2200MA20C

楼主:
老手们多多指点!

网友:
顶2楼,中规中矩的配置。。。JR的DSX7也够用了,当然如果钱多,就再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差10C
这个中将水平有限,纯属刷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差10C

10c是最差的 那什么好?

网友:
DX7SE   DSX9   T8FG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中将水平有限,纯属刷分

严重同意。。。只见他灌水,而且灌得没有一点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中将水平有限,纯属刷分

这个中将经常是不懂装懂, 乱说一通

网友:
电池用ACE格式。我机子配的JRDSX7才换的控,感觉手感好,就是还不懂怎么调控。外文不好。机子是一个YT的空机,1300买的。用了3个933,一个DS520,陀螺401.电机浩马特3800,电机齿YT13T的。ZTW40A电调。感觉第一次飞的时候很好飞,上星期炸了几次,这几天等配件回来。

网友:
如果新手入门,DSX7还是不错的,比较均衡,该有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