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的X5 噴~

楼主(2010-04-25):
看來就快要上市了!
配備蠍子馬達動力就是不一樣!哈哈!

還有一段:

网友:
顶泰世,机子是好机,就是配件太贵

网友:
精度就是好

网友A:
玩电动最大的误区就是以为换个电机就能升级动力
4000的电池才是关键

网友:
什么飞机都一样!配件贵,再好的飞机也只能在家中供起观赏之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电动最大的误区就是以为换个电机就能升级动力
4000的电池才是关键

很多时候   电池满足不了马达啊

估计550mm的跟Align一样需要 5000的电池

网友:
嗯 泰世的机器 确实不错,做工一流的,虚位及小,就是配件太太太太贵了,看EP200的 几个破螺丝就几十,跟抢劫一样,基本还没副厂件,反正我是给卖了!

网友:
干 .....怎么这么快..

是不是用的快放

网友:
  何时上市啊

网友:
快了 块了

网友:
泰世X5產品特色

1. 全新設計十字盤及旋翼頭組將靜態穩定性及3D飛行之快速操控反應完美融合。
2. 機體搭配 SCORPION 910KV(1820W)馬達 / GAUI 100A ESC / 500mm碳纖槳以獲致最佳動力效率及電動直升機之最高功率重量比。
3. 全新配置直拉式CCPM伺服機控制系統,消除十字盤控制的任何虛位。
4. 一體成型的CNC伺服機座及馬達座與精密切削之碳纖側板組成剛性最佳的機身結構,可充份承載本機源源不絕的動力輸出。
5. 原廠配置高強度尾軸傳動及CNC尾齒輪箱組。

泰世X5諸元
全 長 : 1000 mm (含艙罩)
主迴轉面直徑 : 1120 mm
尾迴轉面直徑 : 235 mm
平 衡 片 : 64*40*5 mm
尾 旋 翼 長 : 82 mm
全 高 : 343 mm
全 幅 : 160 mm
馬 達 : SCORPION 1820W/ KV910無刷馬達
E S C : 100A ESC

全 備 重 量 :1900 (含全套電子裝備,不含電池)
主 旋 翼 :500mm ~ 530mm
飛 行 時 間 : 4~5 分鐘
使用鋰聚電池6S1P(22.2v / 4200mah).

Highlight of GAUI X5 :

1. Newly designed Main Rotor Head and Swashplate which produce quick control response and the best stability.
2. Kit comes with SCORPION 910KV(1820W) BL Motor / GAUI 100A ESC / 500mm CF Main Blades which provide the best power efficiency and the best power to weight ratio of all EP helicopters.
3. New layout for Direct-Drive CCPM servos which results in a precisely control to Swashplate.
4. CF main frame combine with integrated CNC servo / motor mounts result in a high rigidity frame cage to withstand the ultimate power output.
5. Equipped with heavy-duty torque tube driven tail.

Specifications
Overall length: 1000mm (including cabin & canopy)
Main rotor diameter: 1120mm
Tail rotor diameter: 235mm
Flybar paddle: 64*40*5mm
Tail blade length: 82mm
Overall height: 343 mm
Overall width: 160 mm
Motor: SCORPION 1820w/kv910 BL motor
ESC: 100A ESC
Total weight: 1900g (Equipped with Blades and all electronic gears except Battery).
Main rotor blades: 500mm to 530mm
Flying duration: 4~5 minutes with 6S1P(22.2v/4200mah)

网友:
改了直推 取消了多级齿轮  直接马达对主齿 舵机安装方便
见到真机了
提几个小建议
1头罩很难看,不是配色而是形状就不好看
2旋翼头和十字盘还是钛色好看,黑色不好看,更有追yt嫌疑,尾管黑色好看
3主轴固定,只有上下两个,下面还好在主侧板上,上面的轴承座半悬空 很是担心,不知结不结实,貌似还固定2个舵机,会不会变形连舵机都连累了 哈哈

网友:
感觉越来越像亚拓机了。。。

网友(2010-06-29):
好机,要卖好,还要多努力

网友:
好飞机。。好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