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450的尾巴老是往右一点一点的

楼主(2010-04-25):
我的450尾巴老是一直往右(机头往左)一点点的动,老得手动修正,请问这样正常吗 ,陀螺用的KDS800,尾舵用的恒吉M922,怎么调尾舵的位置都不行,后来换的JR es539还是一样,请问是这套配置就这样呢,还是我降低能够减少呢?
陀螺仪
设置和感度应该没有问题,没有追踪/风标效应。先谢谢大家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很久了。

网友A:
尾巴從螃蟹爪開始一直到尾中聯軸承,看看是不是有鬆動,一般來説都是尾中聯螺絲松了

楼主:
是轴承的问题吗?

网友B:
尾巴一直往一边跑应该是尾舵位置没有调好,应该把陀螺打到非锁定模式将舵机摆臂调到90度;然后调尾舵位置(调拉竿长度也行,不过要注意不能把拉竿头调太出来了),直到尾巴不跑,然后用锁定模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