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机飞不起来的问题。。。

楼主(2010-04-25):
请问,螺距究竟是什么,怎么调整螺距呢,我的是华科尔4G6的飞机,没飞起来过,有人说是螺距的问题,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办,请高手们耐心并且详细地教教我吧,感激不尽。。。

网友A:
螺距 即正螺距与负螺距 6道以上飞机已经不是靠转速来决定升降了~
学习下新手知识吧!

网友B:
螺距,其实应该叫桨距,还分周期距和总距,一般讲的螺距调整都是指总距。
桨距就是螺旋桨转动时,桨叶的弦线(暂且认为是桨叶截面的水平中心线)与桨的运动方向夹的角度,对于直升机来说就是推动气流向下运动的角度为正螺距。
要不你也加我QQ吧,一点点跟你核对飞不起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