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1/35坦克~用什么遥控设备呢?

楼主(2010-04-25):
FUTABA 4WD?4VF?

或者天地飞?

另外混控部分用什么呢?麻烦又改造经验的朋友传授一下。

打算改造一辆 PANZER IV ,主要就是喜欢四号战车的悬挂系统。

前进,后退能实现外,还有原地回转,炮塔旋转。

网友:
便宜的4通控就可以,你可以试试用V尾混控控制两个双向电调来完成行走动作,再用一个通道控制炮塔转动。

网友:
35党又壮大啦

楼主:
或者这么请教:

我手头现有的是一台SANWA M11,一直玩车用的。

我要实现扳机控制坦克前进后退, 舵轮实现坦克转向,

还需要再增添什么电子装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这么请教:

我手头现有的是一台SANWA M11,一直玩车用的。

我要实现扳机控制坦克前进后退, 舵轮实现坦克转向,

还需要再增添什么电子装置?

v尾

楼主:
兄弟有没有图片展示一下怎么连接V尾和 电调,接收的连接方式啊

网友:
同上,,,  有图片的话更加易懂,,                目前我还是用玩具车的非比例遥控,,,

网友:
我用的是自制的数字式遥控器,可以调速的。嘿嘿

315mhz的那种数字遥控开关控制,功率部分用的是2sj471和2sk2956。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page=1#pid4817146

网友(2011-03-08):
俺今天也订了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