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泡水和磁传动如何取舍?

楼主(2010-04-25):
准备改一个1:144的海狼,从像真角度考虑排除喷水推进。另外几种方案如无刷做好防水直接泡水里,传统的轴防水,以及磁传动都考虑了下。最终方案在无刷泡水和磁传动之间取舍,效率肯定是无刷泡水高,但是无刷防水以前也没做过,不知道怎么做。又觉得把电机泡水里不是很舒服,后期维护肯定很麻烦。而对于磁传动主要疑惑是低KV电机的高扭力是否能够通过磁铁有效传递到螺旋桨。大家给提提意见。这版块人气不高特意赶在礼拜天发贴了。

网友:
电机方案:电机轴承是个麻烦。水中杂志过滤也是个麻烦。其他应该问题不大。

磁传动的力矩和间隙关系很大。间隙稍微大一点,吸力就会大幅度减少。

网友A:
磁传动可以考虑下用磁液来减小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传动可以考虑下用磁液来减小间隙

用磁液的话又要涉及到密封,等于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网友:
实际上,效果最好最方便的最容易的最低成本的还是用Oring。

网友B:
无刷电机直接泡水是可以的。每次下水前在会生锈的地方涂上厚厚的黄油。玩完后,把电机拆开擦干,喷WD40,这样就可以用很久了。

网友(2016-11-22):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机直接泡水是可以的。每次下水前在会生锈的地方涂上厚厚的黄油。玩完后,把电机拆开擦干,喷WD40,这 ...

没那么简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