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要是能飞起来要多少钱?

楼主(2010-04-25):
现在想买个飞机了,但是玩车的再玩飞机,需要从新学知识,不想走太多弯路,请高手列个单子,谢谢~

飞机:亚拓500ESP SUPER COMBO(看起来还行,也请高手点评一下)

陀螺仪+尾舵:GP780?还是FUTABA的?

斜盘:DS510 X 3 需要换别的吗?(更快或者扭力更大的)

电池:ACE(个人玩车的用这个牌子的,感觉不错;请教两个问题,买多大的合适,一般能飞多久?)

遥控:一般都用DX7或者DSX7什么的,但是觉得要低端来个6EX-2.4G行吗?高端10C高不高?或者还有什么选择?

PS:现用飞鹰G5+天地飞6C家中模拟中,每天飞行时间1小时以上,多久能上手真机?

大家都是玩模型的,无论是天上地下的,我觉得都是爱好者,也请发言的朋友诚意的帮帮新手,谢谢~

楼主:
另外,工具都需要什么,我只有一字,十字,1.5,2.0,2.5,3.0的六角扳手,和5.0,5.5,7.0,8.0的套筒扳手,还需要买什么工具? 我看好象还有换螺丝和轴承的,需要吗?

网友:
至少5000元

网友:
全套含锁尾的大概4000,dsx7=1600,就单单这2样都5600了,电池一组300,最少也要3组吧,已经6500,还有,如果你不喜欢副厂件的话,炸一次最少都是100=200的(飞越的大桨85,传动齿轮必扫,前后2对共100,尾管基本上也会弯25一根,如果不幸传动轴也挂了,78一根,尾桨基本上也会挂,85一对,)总之500是很烧钱的,除了燃油,不然配件和600没差多少。

网友:
樓主真想玩500可以把套裝的軸傳換成皮帶,不是大炸基本不會壞。模擬器練好了,飛的時候認真點就沒問題。我的500小炸兩次一次正飛負螺距撞在水泥地上就是一付大槳一對尾槳和兩對腳架,原來飛450像這樣炸3軸肯定要換了。如果能在當地找到組織又有跑車的經驗肯定進步快。

网友:
剛開始就用套裝里的即可加控和電就飛。

网友:
我感觉新入机就没必要入这种不上不下的飞机了!要给我从新选择一次机会的话,我会对600nsp说,我要你……

网友:
500ESP很好飞,建议买的时候一起把皮带尾波箱、皮带尾管固定座和皮带一起买了。轴传成本较高,不适合新手练习。
陀螺原配的就可以。斜盘舵机也不用换,DS510挺好的,但要准备大量齿轮,每炸必扫。。。。
ACE电池也不错。
控的话6通到10通都可以,不过建议用好点的。DSX7性价比高,10C更好。还有建议用2.4G的,飞直机用FM的同频炸机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