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能不能装个降落伞?

楼主(2010-04-25):
如题,失控自动开伞关闭油门

网友:
请定义“失控”

楼主:
失去信号

网友:
有高度应该没问题,只不过增加了些重量,估计低空时不起作用,比如说高度一米时,呵呵

网友:
 好想法,这安全多了

网友:
一直想玩航模,由于场地时间限制,还从没有做过一架 ,不过,做个带降落伞的大泡沫机是我的梦想。我将我的简单思路说看一下,博君一笑。

1.买一段小橡皮管(用在自行车气门嘴上那种)一头扎紧,然后用注射器等往里面打气,小橡皮管会膨胀(注空气具体没试过,不过小时候往里头注过水,然后接上圆珠笔头打水仗玩过),压缩空气源应该就有了。
2.买个12V的太阳能热水器电磁阀,应该都是常闭的,用作气阀。
3.找个自动圆珠笔(尾端比较粗的那种),用外面的笔筒,自己做个导引小伞,将它塞到圆珠笔筒内。
4.找些大橡皮管和笔筒(用来到转换口径),连接注气小橡皮管、太阳能热水器电磁阀、装导引小伞的圆珠笔筒即可。

需要时,电池阀通电打开,小橡皮管内空气将导引小伞喷出一定高度,导引小伞再牵引出主伞。

目前只是我的YY,以后自己肯定会试,只是随口说说

网友:
http://www.56.com/u14/v_NDEyMjI4MTE.html
这有
以前弄的
在6分10秒第一次开伞
9份20秒第二次开伞

网友(2010-10-07):
7楼 难道就没好点的摄像机?撒子也看不清!

网友:
可以的,这样不怕炸机了。。。。。。。。

网友:
这样无形之中会增加成本增加重量 机身为了容纳空间又要重新设计`而且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