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向右旋转

楼主(2010-04-25):
正序浏览
拉杆已经垂直
飞是仍是很厉害的向右旋转
怎么办?
把拉杆弄长就行了吗?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十字盘调的非常平,一飞就向左边去了。想了很久都没找到问题,后来一看,原来是升降舵机那里的球头装在了外侧,拉杆斜起在,一退油门,十子盘就想左斜。你检查一下,要不就是舵机,线形不好。。。

网友B:
是机头向右旋转还是机尾向右旋转?

网友C:
无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