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直机不锁尾

楼主(2010-04-25):
今天帮朋友调飞机,上周才调的今天就不能锁尾了!经过检查后
陀螺仪
没有问题(401),再检查发现是尾桨M2*6内六角锣丝松了! 幸好发现及时,否则问题就严重了!上紧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哈哈

网友B:
是固定尾轴的螺丝吗?我也试过,后来将尾轴锉了一个小平面,就肯定不会打滑了。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开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反复检查,才发现是尾中联上固定尾轴的螺丝松了,拧紧后就好了,后来换了SPORT的尾轴,上面有一个小坑,尾中联的顶丝正好卡在那里,再也不会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