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SP終於改成3G版了,爽度持續中........

楼主(2010-04-25):
600蓝色金属件版的3G等了好久终于拿到了,之前一直看到网上争执不断,全按照说明书的步骤加上录像的讲解,一步一步的组装与设定
今天上天飞行,花了三厢油终于设定完成了,一扫先前不安的心情,心得是......3G真的太好飞了,执行动作毫不拖泥带水,稳定性高
动作非常跟手,现在就只欠一双ALAN的手

改装前......

改装前......

改装前与3G合照

改装前与3G合照

主旋翼头照片

主旋翼头照片

拆下桨夹准备上胶.....

拆下桨夹准备上胶.....

仔细一看发现亚拓已经都有上胶了

仔细一看发现亚拓已经都有上胶了

亚拓附3种连杆头,从左到右分别是主旋翼连杆头.舵机连杆头.A字臂连杆头

亚拓附3种连杆头,从左到右分别是主旋翼连杆头.舵机连杆头.A字臂连杆头

十字盘需要换装所附的短球头

十字盘需要换装所附的短球头

重新开启一组新的设定并检查一下所有的设定均归零或禁止

重新开启一组新的设定并检查一下所有的设定均归零或禁止

控上的十字盘数值设为50%,并拨杆移至中立点

控上的十字盘数值设为50%,并拨杆移至中立点

调整螺距为0度

调整螺距为0度

完成后的照片

完成后的照片

正飞航线调整3G感度

正飞航线调整3G感度

倒飞航线

倒飞航线

完成前滚翻侧滚翻后机体不抖动,设定完成...

完成前滚翻侧滚翻后机体不抖动,设定完成...

来一张倒飞稳定割草..呵呵呵..

来一张倒飞稳定割草..呵呵呵..

回家路上看到一朵小花随手拍照一张

回家路上看到一朵小花随手拍照一张

网友:
哇……我也想要……就是等不需要抛弃现有的陀螺的2轴陀螺,不知道会不会有

网友A:
今天刚看完一个700无副的飞机上天``好处不说,说说我看到的疑问````飞机突然打方向的时候的时候`飞机机体都要抖两下``感觉就像是转速不够 ``问题应该是出在舵机上```应该是舵机力量不够吧``或是舵机有间隙````   飞机是灵敏了`但就感觉定位不准```晃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刚看完一个700无副的飞机上天``好处不说,说说我看到的疑问````飞机突然打方向的时候的时候`飞机机体都要抖两下``感觉就像是转速不够 ``问题应该是出在舵机上```应该是舵机力量不够吧``或是舵机有间隙````   飞机是灵敏了`但就感觉定位不准```晃晃的``

我的600调整方法
1.首先使用定速器把转速定在2000左右
2.上空高速直线飞行(要稍微拉升舵)检查机体是否会俯仰头,如果不会,就可以降升降感度
3.试着做前后滚翻和侧滚翻,是否跟手,动作是否过快,并适时的增减控上十字般的数值(ELEV和AILE,请查看我编号7的图片)
4.如果调整完成后,最后再来试着调整3G的感度,目前我的3G升降感度约在40%,副翼在45%左右
前后翻和测翻都不会有停顿感,动作真是随打随到,越飞越爱不释手
祝你早日爽飞

至于3G的设定与调整我是参考这个录像,供你参考

网友:
3G确实魅力十足,飞过以后再飞有副翼时在起飞和侧滚时会有点不适应了

网友:
好视频啊···谢谢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600NSP就是厉害( ⊙ o ⊙ )啊!可是你不觉得黑色的旋翼头更好看更有金属感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刚看完一个700无副的飞机上天``好处不说,说说我看到的疑问````飞机突然打方向的时候的时候`飞机机体都要抖两下``感觉就像是转速不够 ``问题应该是出在舵机上```应该是舵机力量不够吧``或是舵机有间隙````   飞机 ...

你可以降低3G控制盒的副翼感度,应该可以解决,这个类似陀螺仪感度高追踪,3G感度高了就会抖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蓝色看习惯了,就喜欢它像蓝天一样
主要还是要它好飞,好飞它就是最好的

网友:
蓝色的3G 少见,真漂亮

网友:
亚托员工打卡专用贴

网友:
ls 这么说,你是亚拓员工?
麻烦一下,最近看上3G 700
来个半价大优惠

网友:
熟悉的面孔不少。。。

网友:
花儿真好看

网友:
 ,算了不撩事了,3G调好了还是很好用的
600配55也是很好的动力组合

网友:
3G很有诱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