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西控制模型拉烟应该不错

楼主(2010-04-25):
多功能远程步进开关
■ 1路舵机信号输入,控制7路电子开关
■ 5~16V 受控电压,最大 3.5A受控电流
■ 7路输出,每路最大 500mA 电流
■ 7路LED 轮询指示工作状态
■ 9种预设工作模式
■ 采用10位数字拨码开关,操作简便
■ 具有安全保护功能,防止误触发
■ 提供输入通道校准功能,兼容各品牌的遥控设备
■ 金属屏蔽罩,有效降低EMI干扰和散热效果
■ 体积小重量轻,仅5克

应用范围
■ 远程遥控模型火 箭发射
■ 远程控制模型拉烟控制
■ 象真机的武器系统控制
■ 模型飞机的航灯控制
■ 各类远程开关系统的控制

网友:
怎么使用?

网友A:
带7个烟管?大约有560克重,啥飞机呀
7个烟管42元,加运费算下来一次飞行成本不低啊,我一次拉红绿色两只就觉得很奢侈啦

网友:
应该不便宜

网友:
我昨天也看到这个觉得不错,
准备安装机载火 箭,模拟dao dan发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7个烟管?大约有560克重,啥飞机呀
7个烟管42元,加运费算下来一次飞行成本不低啊,我一次拉红绿色两只就觉得很奢侈啦

汽油机,别说是560克,再加7个,都没问题。

网友:
也是哈,加上汽油机本身的排烟,有8色了。

楼主:
这是说明

★ 功能描述
该远程开关通过遥控器上的某个开关通道远程控制飞机模型上多达7路的电气设备,并且提供多达9种预设的工作模式,工作模式使用数字拨码开关切换,7路LED 动态演示当前选择工作模式开关顺序,无需操作手册,也能迅速的选择正确的工作模式,独创安全控制方法,即使不小心拨动了遥控器上的开关,也不会引起误触发。

本设备提供开关通道取值范围校准功能,能准确的兼容各种品牌的遥控设备。

对被控的远程电气设备使用独立的电源供电,5-16V的宽电压输入范围,提供每路多达500mA的电流,金属屏蔽壳提高设备的抗干扰和散热的能力。

本设备使用接收机供电,和外部供电完全隔离,外部供电,仅供给受控设备。
典型应用
1. 连接
将信号输入电缆插入一个空闲的接收机通道,该通道和遥控器上某个开关对应。
将控制输出和被控的电气设备连接,请注意正负极,红色的端子是正极,黑色的端子是负极,将外部电源连接在远程开关控制板上(注意,在校准前,请勿连接外部电源,或者被控负载,否则误触发可能导致危险)。
RCD3003设备本身是由接收机供电,外部电源仅仅负责对被控的外设供电,当有外边电源连接时,红色的外部电源指示灯会被点亮。

2.校准
将信号输入端子连接到接收机的对应通道,把模式设置开关拨到0位置,然后再开启遥控器和接收机的电源,此时远程开关上的所有LED闪烁2次,进入校准等待状态,连续拨动遥控器上的控制开关 ON->OFF->ON ,所有LED再次闪烁一次,确ren校准过程,此过程是让设备识别遥控器开关通道的最大最小值位置。请注意如果在上电前,设置拨码开关于0位置时,上电后将进入校准流程,其他位置则是正常的工作流程。校准只需要一次,系统会记录校准值,如果更换了遥控器,建议重新校准。

3.选择工作模式
校准后,将拨码开关旋转到相应的位置,则7路LED 先全部闪烁两次,再重复两次演示当前的7路开关的工作顺序,在演示完成前,不接受任何遥控器开关信号,也不会输出任何信号,演示完成后进入准备工作状态,绿LED指示灯点亮时表示当前对应当开关被打开,LED熄灭时则对应当前的开关关闭。
模式1-4 是专门用于模型火 箭的发射,在这些模式下,每次对应的开关只闭合0.5秒,0.5秒后随即断开,因为电子引信在触发后可能被烧短路,这样保护远程开关不被烧坏,同时也保护电池不被过放电,在上述4种模式下,绿色的LED点亮表示该通道的开关已经被触发,并不表示开关的持续闭合状态。
模式5-9 是通用开关,可以用来控制航灯等持续供电设备,每次触发后,对应当通道开关长期闭合,直到该通道的开关再次被触发后关闭,在上述模式下,绿色LED的点亮表示该通道开关正在闭合状态,熄灭则表示该通道的开关处于断开状态。

4.触发
将遥控器上的开关快速拨动一个循环(OFF-> ON->OFF),远程开关按照预设置的模式触发一次,对应的LED被点亮,在5-9模式下可以循环触发。在正常工作时如果拨动一个循环的时间超过0.5秒,则视为无效的触发,仅仅单次拨动开关(OFF-> ON)或者(ON->OFF)系统也认为是误触发,会忽略本次的动作。

网友:
 高端产品。赞一个。。不知道这个东西卖多少钱呢?

网友:
JR有类似的

网友(2010-05-28):
这东西不贵,现在TAOBAO 上到处在卖!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1896374&db=TECH

网友:
我就用这个
说说我用过后的看法,挺好用的,就是有个功能比较郁闷,如果能改进,那就更好,就是点火和灯光能分开两路控制就好了,经常是又想拉烟又想控制灯,这就造成了矛盾,点火只需要瞬间通电,点灯需要长时间通电,如果能设置成两路舵机信号来分别控制就更完美了,其实,不是太需要到7路单一功能的!希望开发者能看到

网友:
哪里能买到?

网友:
我的拉烟

我的拉烟

网友:
哇,楼上的美女也飞这牛的像真机?拉烟效果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