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e首飞成功。

楼主(2010-04-25):
    不是原厂700e,700nsp顶级版diy的700e,原厂估计最快也要下周才能在大陆见到
    配件3月底弄齐,一直没时间练习飞行技术。群里催我赶紧装出来首飞,我要能飞得起来啊
450悬停3次炸了3次,3次一共飞了1分钟不到,修机器花了十多个小时。换了500esp,飞了5,6次悬停。有点飞行经验,知道原厂700e马上要到货大陆了,赶紧装好首飞。(顺便说下,不是很差钱,旁边有老鸟的新手入门,真的建议直接上500esp或者其他比450更稳的机器,安全的前提下享受飞行乐趣先)

    下午赶在加班前到一块小绿地试机,一切正常。机器噪音很低,接近亚拓500esp水平(基本没感觉声音更大)。飞行经验极为有限,不敢乱动,不过机器真的超级稳 。
    原来担心的问题一个都没有,现在回头看起来简单,做的时 候真的很难啊。今天值得庆祝。
    顺便感谢照相兼现场机师小郭,另一个现场机师咖啡,还有小熊和耗子的协助  听说群里麦田原厂700e已下定单,等着对比了。

配置:机身:700nsp(侧板加强,机身增加固定柱加强)
          斜盘:ds610*3
          锁尾:ds650
          陀螺:futaba401
          电机:天蝎新款主轴版4035/560kv
          电池:花牌 12s 5000mah 25c(6s+6s串联)
          电调:好赢新版蓝色120hv(这电调缓启动=延时启动,缓启动功能基本没有,桨夹螺丝不够紧,启动太猛把大桨砍了2个小小的缺口)
5分钟非暴力飞行下来电调温度不错。电机有点烫手的温度,请教下是螺距和油门配合问题?
另外尾轴波箱无温度,尾管固定座有稍许温度感觉,正常?

楼主:
3d性能,只能下次去颛兴路大飞场找高手测试了。
对机器有信心,对电机电调心里没谱。

网友:
O(∩_∩)O~   很不错的鸡鸡。 真大啊 又长又。。。。

网友:
启动前用手旋转大桨,可以缓解下自虐问题。
500的飞机可以完全避免损伤,700的还没摸过呢

网友:
我的也是好赢120HV啊 只要注意一点 轻轻推油就没事的

网友:
LZ飞的时候不怕有人举报啊~~呵呵~~~

不过我也准备下周世博开幕之日飞600,谁叫他要周末开呢~~呵呵

网友A:
楼主,我来告诉你为什么。

首先我建议你购买老鹰树+无刷测试器。然后开好赢定速。

此外你电池和电机搭配有点问题。

首先4035-560KV最大功率是3800W
你的电池 44.4X5X25 = 5550W

虽然你发现电池最大功率比电机大好多。但你却不知道能量浪费了太多,另外电池这样也太重了。

我个人的建议是电池比电机最大功率稍微大点就可以了,建议上4000容量25C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来告诉你为什么。

首先我建议你购买老鹰树+无刷测试器。然后开好赢定速。

此外你电池和电机搭配有点问题。

首先4035-560KV最大功率是3800W
你的电池 44.4X5X25 = 5550W

虽然你发现电池最大功率 ...

可以整蝎子的5020  有瞬间5000W的功力

网友B:
好盈电调+老鹰树+无刷测速器其实还不如直接凤凰ICE HV系列

网友:
回复 网友C:

700NSP太大了,还是600NSP体积灵活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盈电调+老鹰树+无刷测速器其实还不如直接凤凰ICE HV系列

恩,貌似HV可以直接软件设置电调参数,包括定速的转速

网友:
我想我最多飞到500这样大的就足够了。

网友:
你那只脚倒是落啊~~~哈哈~

网友D:
定焦头就是好呀

网友E:
120a高压新版是哪种哟,我的散热块是黑色的那种,旧版还是新版

网友F:
我们颛心路气氛越来越好了

网友:
 恭喜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0a高压新版是哪种哟,我的散热块是黑色的那种,旧版还是新版

图片这个样子,老款有烧掉的案例,新的还不知道

引用 网友D:
定焦头就是好呀

我说呢,一看名字guo.....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颛心路气氛越来越好了

炸了那么多700,肯定好

有请老手推荐实惠的电调,凤凰的ice hv 有定速,有缓启动吗?
目前的好赢120hv定速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700E  看上去好像比700NSP 个头矮一点点

网友:
LZ啥时候来颛桥啊,我来给你测试下暴力3D,看看你的700够不够骚

网友:
凤凰的ice hv 有定速,有缓启动,还有记录电压、安培与转速功能!

网友:
怎么能用700N的头罩啊?

网友G:
好赢柏金120a hv,柏金120hv pro,我都各有一只.暂时没出过问题.
我把启动模式改成very soft,在地面idle启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赢柏金120a hv,柏金120hv pro,我都各有一只.暂时没出过问题.
我把启动模式改成very soft,在地面idle启动没问题.

你好,我用设置盒设置了very soft以后,简直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电机会转动,某个油门位置电机会突然转动。
而且不是低速,是正常速度启动。
你的verysoft启动是什么状况?
另外请问这个pro的定速有实际意义吗,大致怎么设置呢?

网友(2010-09-21):
大电机就是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