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选MT3主轴好还是R8主轴好?

楼主(2010-04-25):
看外国个人工作室网上看到很多是R8的,但国内DIY一族用MT3多,工业炮塔用R8多,想买池洲的7025,主轴锥孔有MT3和R8的可选,请高手回答,一般家用选那种好,那种锥面配合好,同圆度高,夹持力强,附件齐全。

楼主:
r8铣夹

r8夹紧过程

网友:
R8爽附件多

网友:
楼上上图看看啊

楼主:
看动画图R8锥孔端面和所夹附件相接触,感觉比MT3多了一个定位的面。

网友:
建议R8
最简单的看,比MT3少一个铣夹头的转接过程,好处就不少了!

楼主:
是啊,少了一个转接过程:
R8内锥--R8夹头--刀
MT3内锥--MT3刀柄---弹性夹头--刀

网友:
都没有问题,是定型产品,成熟技术,没必要去理想化的论证,只需要考虑你买哪种刀具方便、便宜就行了。

网友:
如果有可能,优先选R8

网友:
R8好,夹头也便宜,还好买

网友A:
R8为英制尺寸,MT3为公制尺寸,在国内MT3柄的锥柄铣刀、锥柄钻头都好买。换成R8的可就不一定了。建议还是MT3的因为在国内通用性较强。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白的是,MT3也有莫式弹簧夹,本人一直用。

网友:
顺便拉,都可以,都好买,自己拿主意吧

网友:
听版主的没错

网友:
学习学习
不顶不升级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

网友:
学习了。LZ那动画贴的好,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R8为英制尺寸,MT3为公制尺寸,在国内MT3柄的锥柄铣刀、锥柄钻头都好买。换成R8的可就不一定了。建议还是MT3的因为在国内通用性较强。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白的是,MT3也有莫式弹簧夹,本人一直用。

附件、刀具国内倒是MT的多一些,这点可以考虑。
玩精度还是R8
呵呵,MT3是自锁的锥度。。。。。。。。。
你看看不管R8、ER还是铣夹头,都不用自锁的锥度的

楼主:
继续学习,感谢回复!

网友:
我的钻铣是R8的,最大的缺点是能夹的刀具最大只能上到20MM。而且每个夹头20+元,换刀一个规

格的刀要换一种夹头,经常这样可能对主轴孔有磨损。如果用MS的铣夹头的话磨损的只是铣夹头弹

簧夹头的锥度,相对来说减少了在主轴上的拆装次数。最后弹簧夹筒也比R8夹筒便宜多了。。

网友:
我用MT3 当然支持他啦

网友:
两个都买回来,那个好用留哪个 ,不就是折腾玩吗

网友:
如果只是手工操作,应该是很MS的刀具多一些吧。如果是想以后折腾着玩的,R8的各种附件比较多好玩一些。如果想用MS刀具了,R8好像还有变径套可以用MS刀具的。

同问哪位前辈有R8主轴的具体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8为英制尺寸,MT3为公制尺寸,在国内MT3柄的锥柄铣刀、锥柄钻头都好买。换成R8的可就不一定了。建议还是MT3的因为在国内通用性较强。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白的是,MT3也有莫式弹簧夹,本人一直用。

R8有分公制和英制的,不要誤導別人!R8和MT3對比的話,我選擇R8,我們這有R8的主軸和BT主軸(類似MT)的機床,從使用性和工具的通用性來說R8都是比較優秀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8有分公制和英制的,不要誤導別人!R8和MT3對比的話,我選擇R8,我們這有R8的主軸和BT主軸(類似MT)的機床,從使用性和工具的通用性來說R8都是比較優秀的

你指的R8分公制英制是指夹持直径是吧?我的意思是说R8在国外比较普遍而在国内通用性不强。就比如你要买把R8柄的铣刀也不好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R8分公制英制是指夹持直径是吧?我的意思是说R8在国外比较普遍而在国内通用性不强。就比如你要买把R8柄的铣刀也不好买吧?

嘿嘿,铣刀需要买R8柄的吗?晕哦,见过R8刀套不?铣刀用普通的直柄铣刀就行了,满大街都是。

楼主:
MT3弹簧夹

看了38版主的回复,上淘宝查了一下,有MT3的弹簧夹,不过价格比R8的贵很多,同是山东征宙,R8的要14元,而MT3的要26元,差不多贵了一倍,R8的材料为65Mn,硬度夹持部分HRC55~60,弹性区HRC40~45,径向跳动0.013mm。
      MT3主轴的JJ用弹簧夹,比起ER少了一个转接过程,应该比用ER夹头同轴度要高,就是换刀麻烦一点。

网友:
MT3主轴的JJ用弹簧夹,比起ER少了一个转接过程,应该比用ER夹头同轴度要高,就是换刀麻烦一点。

网友(2012-03-07):
R8 好卸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呸  选R8绝对没错 啥配件淘宝都有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日你38大白痴 夹头只是外锥度 夹刀是直柄刀 跟你说来了多少次 你还记不住 R8夹直柄刀的 懂没

网友:
R8优先 如果上大直径锥柄铣刀还得要过渡套 莫氏不推荐 用时间长了可能会有意外收获

网友D:
莫氏柄比较适合重切削

网友:
楼上的综合结论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莫氏柄比较适合重切削

网友E(2012-09-25):
引用 网友C:
日你38大白痴 夹头只是外锥度 夹刀是直柄刀 跟你说来了多少次 你还记不住 R8夹直柄刀的 懂没

哈哈
这敢问高人是何方神圣

网友:
引用 网友A:
R8为英制尺寸,MT3为公制尺寸,在国内MT3柄的锥柄铣刀、锥柄钻头都好买。换成R8的可就不一定了。建议还是MT ...

MT3也有莫式弹簧夹------方便回答一下,淘宝有卖的吗?

网友F:
問問廠家有沒有nt30或bt30主軸可以選擇
如果有的話
什麼r8.mt3都是浮雲

台灣市面上完全找不到r8這種規格
若到五金行去買r8夾頭
拿到的肯定是磨刀機夾頭
因為台灣的cns標準是使用nt30
所以我的美國bridgeport 銑床的主軸也乖乖的換成nt30的
但大家要知道
大陸慣用的r8夾頭(這習慣應由香港或英國所傳入)
其實就是bridgeport參考德國磨刀機夾頭所設計出來的
賣到台灣還是乖乖的換成nt30的規格才能進來

r8夾頭的夾持徑太小
最大只到20mm
nt30的夾頭可以到32mm(oz32,較常用的是oz25,夾到25mm)
一些好一點的進口銑刀盤
直柄都是25mm或32mm的
像我的東芝2寸半抗震銑刀盤就是32mm直柄
若用r8或mt3
只能望銑刀盤興嘆了

网友G:
我觉得R8松刀麻烦了一点.但论夹紧力,我相信是R8好.还有刚性..这个很重要的.因为刚性不好就会震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哈哈
这敢问高人是何方神圣

哥是38的师傅 全金属壳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問問廠家有沒有nt30或bt30主軸可以選擇
如果有的話
什麼r8.mt3都是浮雲

宝岛说的不错 相对而言 R8比MT好点我有体会的

网友:
我的炮塔是R8的,弹簧夹头很便宜,,好像12块钱一个吧。。没啥问题。。一直夹着个20的直柄4刃刀在。。。。很少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問問廠家有沒有nt30或bt30主軸可以選擇
如果有的話
什麼r8.mt3都是浮雲

嗯,BT3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是38的师傅 全金属壳壳

失敬失敬!
请问胸抬来自何方~师承何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問問廠家有沒有nt30或bt30主軸可以選擇
如果有的話
什麼r8.mt3都是浮雲

委座
换主轴是很容易滴?

网友:
肯定BT30最好,R8和MT3我选MT3

网友:
唉不统一就麻烦,R8可以转MT3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委座
换主轴是很容易滴?

大陸一般的鑽銑床我不太清楚
但砲塔銑換主軸非常快
八戒被我訓練到兩分鐘就可以換下來了
所以06年在深圳開模具廠時
16台全新銑床送來時是R8主軸
被我要求換成NT30的主軸
廠商過來一下子就換完了

不過砲塔銑若要換砲筒就是項大工程了
這時就要拆一大堆東西才能換的掉
所以建議有砲塔銑的朋友
每次開機請向砲筒滴上幾滴油以策安全

网友:
我感觉R8好 MS3换刀柄太麻烦

网友:
哎呀
各说各的
到底哪个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R8松刀麻烦了一点.但论夹紧力,我相信是R8好.还有刚性..这个很重要的.因为刚性不好就会震刀

应该是MT的夹得紧,R8的换刀容易,刚度和夹紧力比不上MT

网友:
若以r8和mt3相比
個人會選擇R8

雖然MT3角度較小,力學計算出來的鎖緊力較大
但是因為有自鎖性
反而換刀時比較麻煩
不像R8.NT.BT一樣能加裝氣動快速換刀裝置
我上面所指的是專業R8及MT刀柄
並非直柄刀具
若全用直柄刀具
兩者性能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