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a电调烧成这样你看过没有?太夸张了

楼主(2010-04-25):
3674  kv2770 (水冷) 200a电调(水冷) 6s a123  442浆     下水跑30秒船忽然停下来了! 过了1分钟左右船开始冒烟    ,这配置我之前跑了很多次都没有事! 每次跑都5分钟以上,电调和电机都不是很热!...这次竟然会..........
电调什么牌子我不说了! 我现在只想搞明白那个方面出现问题了?还有出现这种情况电机会不会影响的?(发生故障后电机温度80度)

以下是电调的全貌   太夸张了

网友:
不是一点点夸张!

网友:
你什么船用442的桨

网友:
完全炭化了

网友:
 烧到好似炭敢,我都有个同楼主一样的电调,也是用3674,今天去试跑85CM的O,3S2PLIPO烧了接头.

网友:
烧成灰也认得你, 三层电路板。

网友:
你好你的船出現了代碼為3674   2770  442 6 123的錯誤
在一段時間即將燒毀.請注意請注意

网友:
电机的KV高了,应该用1600的,电流会小点

网友: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XXD200A电调质量的确不太好,诶LZ真悲剧,把船卖了多好!现在想卖人家也不要了!

网友:
我上次不是说过了吗?便价电调是不能够操太狠的 你这样配浆想让他早点花灰是吗?

网友A:
我最多跑到5237用冰轮才上5538而已

网友:
 我刚看到LZ你用442的浆跑,电调报废时迟早的事情!你KV值这么高跑436都吃力啊!不知道LZ的电机爆转子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多跑到5237用冰轮才上5538而已

三十哥,你觉的2221的无刷电机配435的桨会不会负荷太大?电机KV3700

网友:
  LZ 所使用的这个电机,是国产 540xl 电机最高kv 的了,标称电流是110A 。 有一点点过载,电流就超140A 150A 。 我用 540L 3500kv  标称电流是88A ,用8S a123 都玩到 140A 电流了。 何况是 540XL 2700kv 。

同时使用这种电机时,电调的 pwm 要改,最好加电容, 这样才安全。

  烧,并不说明电调不能用。你这个搭配,如果按我的思路,不烧才不正常,你之前能够玩几次没事,是因为你的电池不行。因为电调差,更要注意使用方法。
  我有一个125A 电调,用了1年多,试过破百,水冷不用也没事,很正常,然后转手给别人,一次就烧了。还试过我使用正常的电调,转手给人,上电就烧的。
  还有是,无刷电调进水了,很大程度上是会烧的。

网友:
外转的扭力大,看你的电机了,KV值貌似高了一点,不过电调水冷做好跑4S A123  125A电调应该可以

网友:
低KV,高电压,低电流,寿命长。

网友B:
我的200A重冲SWA 到现役的HYDRO1。。试过进。潜水。沉船。
未试过烧。。。

网友:
应该是短路的问题,原因很复杂,有可能是水,水份的蒸发,就算你涂了硅胶也没用,还有一个可能是因为电流过大引起电路板上的锡溶掉了,导致短路,短时

间内积聚很高的温度,当时应该是起火了,我以前也见过,不过是在岸上,某品牌电调插电就起火了,还没下水。。。

什么牌子都没用,要烧一样烧,论坛里不少见,之前能跑不代表就正确,只能说是工作在临界状态,水冷出色,一旦轴系位置出现变化,或者是突然间浆或轴系

卡住了,电能瞬间积聚发热造成的,个人意见很可能是后一种原因~这根电调本身质量没多大问题

网友:
因为电流过大引起电路板上的锡溶掉了,导致短路,这个分析有道理。我出现过一次是这样损坏电调的

网友:
船型不同起滑电流差很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是82cm长的船..     为什么呀!我用也用过小一点的浆也试过.....船根本跑不起来!   d42  p1.4以下的浆全部都好好好好好好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不卖了!免得害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有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我放心再卖一个同样的电调了!呵呵!感觉这电调不错的! 意外嘛....我想是迟早的事!这次配一个低kv的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200A重冲SWA 到现役的HYDRO1。。试过进。潜水。沉船。
未试过烧。。。

你个只电调,是我以前的定制特别版好冇,同现在市面上的200A 两马事。我手头还有两只。

网友:
我昨天又买了个200A电调

网友:
好暴力,烧的

网友:
 怎么办我也刚刚入了一个200A

网友:
就像被雷击一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要这么恐惧,LZ那是应为动力搭配不合理,你只要搭配合适,那一般就不会烧的!

网友:
有水冷都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放心  水冷还没烧

楼主:
a123电池能够把我的200a电调烧成这样!应该算一种很暴力的电池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826128161

网友I:
这是被雷打了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