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怎么玩FPV

楼主(2010-04-26):
我是个新人,可以说对
无人机
一点都不懂,但是我很有兴趣,我开始想玩了,但是面对这么多东西,我看不懂,我不知道一套
FPV
大概要多少的, 我想要一套的,有人可以介绍么?2手的也可以, 还有的是买了之后我可能不会装,那些什么4通6通我都搞不懂,有没人教教新人, 我想要一套大概可以飞15KM远,高1000米左右的 飞机,大概要多少?<我是个工人阶级,当然是越便宜越好,但是不要太没什么质量的> 买了之后是不是要自己组装,我怕到时候自己又不会装,把飞机拆的西八烂,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想要可以飞15KM远,高1000米左右的 飞机+上其他的设备大概要多少的? 当然还要那些实时视频拉

网友A:
潜水,潜水……

网友B:
继续潜水吧!~等你有点PFV的概念和知识后再提出问题,那样会事半功倍的。

网友C:
飞不了那么远吧

网友D:
最远就是15km

网友C:
15KM得烧油的机器吧

网友E:
继续潜水吧
这样子乱撞就是浪费你自己宝贵的生命呢

网友F:
听大伙的吧

网友G:
15KM可以在无人区去飞 但你要准备你2年的工资

网友H:
要飞15KM,看来是吃了牛劲的人!

网友D:
15公里 是 FPV最远的距离 因为模拟图传最远就是15KM, 功放可以20km以上

网友I:
加一个 一个72控的功放 一套1.2G 2.5W的无线发射 (超标了 小心无委会找你) 一个 4800MA的电池 要设备找楼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说的这些东西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I:
16KM 设备花费 72功放大 7-8百多 摄像头 (609CCD)真480线 比500多线好 280元 1.2G 2.5W 无线 850元 1.2G平板天线 15DB以上 300元 地面录像设备 从 500--以上 不等 加一个USB +本本 最好 USB 50不超

网友J:
我觉得新手还是飞1KM的比较合适,1000以下挤挤应该都可以买齐设备了,又安全,也可以目视 超视距的切换来练习操控, 飞15的设备要买很多的配件,单是加长遥控距离就要花很多钱了,而且飞那么远 不容易把握方向,要买OSD 就是在荧幕上看到飞机的参数,比如速度,高度,坐标,方向 电池,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 OSD目前来说很贵,而且要加上很多的配件。才能飞得起来。
总结之。。。
FPV的载机,AX电滑吧 也便宜,口碑很好。265加电机的版本
遥控器。 国产的天地飞6A吧,225这个价位上估计它是比较好的选择了,有闲钱的要买一个好的遥控,遥控这种是一次性的投资,买一个好的控以后就不买多几个来升级了
然后就是视频的设备啦, 摄像头300,图传330,电池100,连接线60,笔记本电脑或者其他的接受屏幕。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