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潜水,越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入门了

楼主(2010-04-26):
只飞过共轴双桨的3通道玩具的新手,通过玩具对航模发生巨大兴趣找到这个论坛,潜水一段时间了,准备过两天就采购设备开练,但突然对究竟自己怎么入手又动摇了
到底是应该从小飞机练到大飞机,还是直接上450级别?我自己觉得应该是4通道单桨的飞机比450好飞才对,而且小飞机不受场地限制。
到底是从CB100开始练,手熟了以后上450,还是先
模拟器
然后直接450呢?只练模拟器我又觉得太枯燥,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下来,或者忍的住不飞真机,呵呵。
请各位给支个招,多谢哈

网友A:
要想玩450,最好还是先四通单桨!顺便沙发!

网友B:
身边有高手有场地就可以考虑450开始,不然还是用个小单浆吧,不然会郁闷的。

网友C:
如果飞好四道LAMA 可以上个004之类的

网友D:
建议不要上CB100……
那机器维修太烦人

网友E:
LZ 同感啊

网友F:
说明你潜水还不够
前面有很多帖子谈入门问题,可以多看看。
入门选择的关键是——
钱
老鸟带
你的决心
场地
……

网友G:
不用太操心的!我的经验是直接450!
如果你有耐心,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就"能飞"了!
有人带当然是最好的,如果一个人么说白了就是多花点时间和金钱,但如果你真的"中魔"了,个人觉得,自己一个人搞,也是很有乐趣的!

网友H:
我觉得 450 ,对新手来说 最重要的
不是钱 ,不是技术 ,是 安全 和 合适的场地

网友I:
450吧……虽然我是从004过来的!不过我才接触的时候根本就是靠炸004练出来的,不知道有模拟器这东西。现在你可以先模拟,Xtr便宜又真实,当然g4凤凰等等更好…然后…练…练…练…要有耐心!保险一点,练好三面,就上450

网友J:
大家都是这么从彷徨中走过来的,不过以一个过来人的角度给你个诚恳的建议:想节约资金从小四通入门,最后只有两个结果,1、你的信心会很快被消磨完,并很快退魔!2、烧更多的米入450或者以上的!因为,新手想从小单浆入门那是绝对的错误!

楼主:
嗯,感谢楼上上将的指导,从小四通入手不是经济考虑,主要是考虑可以在家里也能飞,炸机损失也不是很大,毕竟小,轻,可以尽快练技术,就是不知道在小四通上练出的技术在450上能用不?
如果小四通可以积累六通直升机的技术经验我就也入一个,请各位推荐个型号,CB100修着麻烦?其他的呢

网友K:
一句话
自己选择了玩过了才知道是不是真的合适

网友L:
只有试过才知道合适不合适,
不过新手选择450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为别人,为自己!
最后,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

网友M:
我也和楼主一样,我前几天入了 丘比特V3 ,塑料的,连续调了2个晚上还是飞不起来,我仔细研究发现塑料件的精密度还是不够啊,要么球头很紧要么就很松(也可能是我经验不足),一会调成往后飞,一会调成往右飞,总之是离地就炸,如果你是在家里玩的话,我觉得 单桨4通道,JJ长度400MM以上的话,你很难掌握,特别是几百块的套机,里面的控是在是垃圾,手感超差还不怎么灵敏

网友M:
看别人视频里一下就飞的很稳,那不知道调了多少时间和飞过多少时间积累的经验啊。。。
还是一句话,买来飞过才知道,直机想飞真需要时间啊

网友N:
找只老鸟跟在后边飞,就像大雁那样你会省不少时间、精力和米的

网友O:
四通机有什么好调的,买回来不就能飞了

网友P:
浏览了一下

网友:
呵呵 我是刚入魔道的小菜~! 给LZ想的一样 我玩4通单浆小九鹰着的魔,今天实在忍不住拉 先买拉套电子设备先玩玩模拟器,货还在路上呢。呵呵~!花拉我2000多米啊 心疼~!!!!

网友Q:
其实楼主你最好先别从飞机练起,买个中端的入门控,比如6EX之类的,再买套模拟器,苦练一个月,飞机各个姿态楼可以靠本能控制,之后你就可以上随便什么飞机了,不过起飞之前一定要让老鸟帮你把飞机调到最佳状态,毕竟模拟器里面的飞机走势以最佳调试状态来模拟飞行的,真机变数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