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4MZ怎么设定亚托450sport

楼主(2010-04-26):
刚买14遥控器。先用在450上搞了半天也没有设置好
接收机通道接法不一样
在网上查了说明书越看越复杂。图个方便
请教使用14MZ朋友怎么设定亚托450sport?详细讲解一下{尽量配一些图)
学会了再设置油机。把14接收机移到油机上

网友A:
给我,和我换天6c的你很快就会设置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我,和我换天6c的你很快就会设置了。哈哈

我只会10C 没玩过14MZ 不知道一样不一样 应该差不多! 都是FUTABA的

网友:
不会调?身边没有高手?这不等于是搂着美人无法享用………

网友:
14mz可以设置通道,所以接收机通道可以任意插。
如果有需要,LZ可以联系我

网友(2010-06-02):
哎  怎么跟我一样   都是器材帮  哎!!!!!

网友:
说明书上不是有吗?我的12fg上就标的很明白,选好swash后按默认的通道分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