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A的驱动板可以带4.2A的步进电机,结果会有什么情况?

楼主(2010-04-26):
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实际电流被驱动板限制在3A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大家不吝赐教

可以用,但步进电机发热严重,需要加大驱动板上的一个电阻限制供电电流(具体问问驱动板的卖家)。以前我做的微型雕刻机用的就是42电机和3A驱动板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4619&highlight=%2Bfzpjc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把4.2A看成42电机了。

网友:
哪个标的电流是6线单极驱动的,4线串连接法(双极驱动)4.2A*0.7=2.94   3A驱动正好够用,r如果并联接法4.2A*1.4=5.88A
即使用电流比较小的驱动(现在都是恒流方式),比如2A驱动4.2A的电机,也会自动限制在2A,就是电机出力小点

楼主:
那位大哥能给我这个电机介绍一款驱动板子啊

旋转

旋转

网友:
我也看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位大哥能给我这个电机介绍一款驱动板子啊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303563443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303575527
有哥们跟我说可以选这两个,可我问了下人家,人家不卖给我 ,说是不能用

楼主:
三轴驱动器和单轴驱动那个更好啊?

网友:
三跟单 可能单的更好点吧,工艺更好点

网友(2011-01-19):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但步进电机发热严重,需要加大驱动板上的一个电阻限制供电电流(具体问问驱动板的卖家)。以前我做的微型雕刻机用的就是42电机和3A驱动板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4619&highlight=%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