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631接收机没有卫星接收

楼主(2010-04-26):
新购了一个RD631接收机没有卫星接收,想用在固定翼上不知可行不,接收距离有多远,请教了

网友A:
631是park fly

网友:
引用 网友A:
631是park fly
就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就是室内飞行或公园飞行的意思,有效距离300米左右

楼主:
谢谢了,再问卫星接收是否能配上,是不是装上卫星距离能明显增加

网友:
631不能接卫星接收,731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室内飞行或公园飞行的意思,有效距离300米左右
我晕!这样子的话就只能用731了

网友B:
沒用過不要誤導別人, RD631 可以 接 EA131 子接收

网友:
看来631是相当于6200档次的,不是6100档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用過不要誤導別人, RD631 可以 接 EA131 子接收361317361264
加个卫星接收价格跟731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