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利用电脑来遥控坦克

楼主(2010-04-26):
能否利用电脑来遥控坦克
我想把遥控坦克改成CQB时的侦察机器人,想用电脑来遥控,这样就可以同时用电脑使用无线视频设备,请问哪位有办法的话请传授我 QQ:66399683 谢谢

网友:
很简单啊,用电脑生成PPM或PCM信号就行了

网友:
简单,一个IPWEB摄像头,一对无线模块,只要有电子基础就能搞出来。

网友A:
楼上2位 动嘴皮子肯定很简单哦

看下面一行字:

网友:
我也想啊      可是对电路一窍不通

网友(2010-06-14):
好像可以吧~~~~我在展会上看到一些厂商都是拿电脑来控制模型的~~~玩家操作的是连接电脑的手柄~~~~很好玩~~~电脑上有车装摄像头穿过来的视频信号~~~~很先进~~~~但是禁止从事不文明活动~~~~哈哈~~~~

网友:
很烦的,自己没做出来就不要说简单啊
牵涉到嵌入式系统之类,就是说这个东西涵盖了好几个领域,要这几个领域都懂的,就是高手

网友:
肯定可以拉  但是我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利用电脑来遥控坦克
我想把遥控坦克改成CQB时的侦察机器人,想用电脑来遥控,这样就可以同时用电脑使用无线视频设备,请问哪位有办法的话请传授我 QQ:66399683 谢谢

坦克最好是使用标准的电调、舵机。
电脑通过无线串口,连接舵机控制板,舵机控制板来控制电调与舵机。连接好后,运行例程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视频就直接用FPV加个USB采集卡就好。

如果坦克不是标准的电子设备,那就麻烦了,好像就没有现成的东西了。

网友:
一般玩家不是很好弄吧?   我也在苦苦的研究中。。。。。。有时都无语了

网友:
可以的 用无线网络控制 坦克上装个无线网卡 要自己做的硬件有 坦克上的通信协议转化器(这个比较难)
电脑上要自己做软件
我们学校机器人基地做过 LZ说的东西 我跟他们 大概谈过 只知道 大概思路是这样 具体就不知道了

网友:
坦克去有一位高手做出了差不多符合lz要求的东西。
通过wifi来控制,但是就不能遥控了,只能是通过wifi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2位 动嘴皮子肯定很简单哦

看下面一行字:

这个用不到装b
有现成的串口无线模块卖,或者弄成USB的。另一端通过单片机自己做,代替原来的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