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配置可以爽飞翼龙吗?!!

楼主(2010-04-26):
用叉叉的2208
电机
KV2600带5030浆
电池
是1000*15C*7。4V的电池!!我刚在论坛里面前辈的图纸做的翼龙全部东西装上去总重285克!!不知道可以飞没有???

网友A:
这么轻的重量,动力绝对没有问题的,不过太轻不扛风,尽量不要在有风的天气飞了。

网友B:
XXD 2212 KV1400,好赢30A,7060桨,电池有2200MA 3S 或者 3S 123 都用过。
你那个电机还行,KV值有点高,桨也小,电池.............
好天气可以飞飞,风大怕有问题。

网友C:
应该可以飞!朋友的飘飘机上就用过这套动力!不过它用11。1看着浆小,其实配这电机动力蛮足的…

楼主:
多少前面的前辈指点!!!

楼主:
多谢上面的前辈指点!!!

网友D:
没问题,肯定能飞起来,不过就看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