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solo 260的陀螺仪感度如何调整?

楼主(2010-04-26):
solo 260的陀螺仪感度如何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solo 260的陀螺仪感度如何调整?
机身电路板上面没有调节旋钮,要在260的那个卡通遥控器上面调节,但它是以牺牲锁尾性能为代价的,调节得不合适,会控制不了尾巴,尾电机也会超级热,所有没必要调。

楼主:
我知道,我只是想知道如何调整,应该是在控的背后有一个按钮连续点5下,然后用油门摇杆的微调调整吧?
上是+感度 下是 - 感度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