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问题,520陀螺仪和舵机宽频窄频什么?

楼主(2010-04-26):
如题!MD922宽频还是窄频?520可以设置宽频和窄频吗?我有一个520不知道怎么设置!请赐教,谢谢!

网友:
  怎么没人啊?

网友A:
GY520当然能设置宽频窄频了。。MD922是宽频的,窄频舵机很少的。520设置你可以去youku自己搜,有很直观的设置视频教程。

网友B:
520的陀罗设窄频,维舵也要用窄频的,那么速度就超快,Mks8910的舵机是窄频的,据说很好用

网友C:
ls的,快换舵机吧。

网友B:
呵呵,我要把我的9257操坏我就换。

网友D:
Mks8910+GP780orGY520

网友E:
想用GY 520 用窄频 就要用 窄频的舵机...... 窄频的 比较贵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