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关于油门和螺距的问题

楼主(2010-04-26):
浩马特3600KV
电机
+HB730舵螺 20c
电池
整机重量大概825克左右。
舵螺感度:70
油门曲线是 0--50--100
配合的螺距 -1.5 +7.5 +10.5
还没到半油门就能悬停了,调了很久只有这样的配合才能令机机悬停、悬停中急推油、悬停中收油到快着地时急推油门都不抖尾巴。 调高油线、降低螺距、调高油线降低螺距都会出现抖尾。
个人感觉这样的油线配合这么大的螺距很有问题,但又找不到问题所在,请老鸟们指点指点吧。。。

网友A:
悬停螺距偏高,转速不足,飞机点头
陀螺的感度稍高
另外猜测LZ应该是非耐的准套机,尾舵机是不是北田1123
如果是的话把延迟调整下再看看

网友B:
中点电螺距太高了吧

楼主:
降低中点螺距飞起来就抖尾巴了,降低舵螺感度也没用。

网友C:
关注中 我也是这问题 大螺距比标准螺距稳得多的多 按正常的-2 5.5 11JJ抖的厉害 可是把螺距调过就稳多了

网友D:
降低中点螺距和陀螺感度,适当降低中位油门。

网友E:
呵呵,急推急收油门甩尾一样困扰着我,我也会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