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鱼尾故障处理一例

楼主(2010-04-26):
论坛里时常看到关于金鱼尾故障的信息,因为从未遇到这种现象,故不以为然。
昨天在楼下院子里飞航线时,突发奇想增大了螺距,感觉动力不足。恢复为原来设置的螺距后,发现我的YT450XL(古老的塑料机)有规律地要摆尾巴:终于遇到“金鱼尾”了。

检查螺距、油门曲线均无异常;
检查陀螺、尾舵机均无异常,顺便润滑尾舵机电位器碳膜电阻摩擦面;
再次仔细检查尾巴,发现一支尾桨夹头略松动。
回忆:头一天在单杠上单撬停旋时,尾桨曾碰到单杠,联想到有可能螺丝松动。
随即卸掉尾桨,发现这支尾桨夹与小T头上的套筒螺丝松动约2扣,取出这支螺丝,观察到螺纹胶粘接面仅5扣。
再检查另一支尾桨夹轴套螺丝,同样也是粘接面太小。

更换两只稍长的螺丝,调整间隙(故障部位轴承有损伤)。确ren尾巴无误,下楼试飞:金鱼尾现象消失了!

网友A:
同样的故障现象,原因却各种各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故障现象,原因却各种各样
 ,不过也感谢LZ分享,下次可以参考

网友:
感觉多是机械问题导致金鱼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