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500的横轴止推轴承60个起落磨损不成样子?

楼主(2010-04-26):
新年入的500优惠套,飞了60个起落左右,昨天手掰主桨座发现呲吱响,拆开一看,发现横轴的止推轴承珠盘脏兮兮黑乎乎不成样子,珠盘的钢珠保持架的孔被磨得成了椭圆形,几乎是原来的1.5倍大小。我的安装可没有问题啊,珠盘开口面向里,都这样子说得,而且也用了亚拓原带润滑油的。
难道那个地方就是磨损很厉害,需要经常更换么?是不是不加润滑脂能好点,毕竟加了油之后那里灰尘更容易积聚磨损更厉害点。请大家谈下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是不是安装错误啊?

网友:
桨夹内的油会高速甩掉,所以每几个起落就要加一点

网友:
我的200起落没加过,不过还顺的,哪天拆开看看有没有坏

网友:
我450飞有500个起落以上了,不过最近检查发现珠子变小了

网友:
要加锂基脂,粘稠度貌似比较高的润滑脂。

网友:
我加工业用的二流化钼润滑脂

网友A:
是因为博士艹的过猛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博士艹的过猛的结果

谢谢大家建议,很受用。
呵呵,飞是X的猛了点,几乎都是暴利3D,很爽。
我的450SEGF飞了两年了,横轴没有止推轴承,是两个球轴承,一样很好用。可能大飞机必须要止推轴承吧,可是很头大额~
螺丝是上得很紧,不过我看Bob的安装视频都是装得很紧的,而且毕竟是横轴螺丝,不上紧打了胶也怕会甩出来岂不是空中射桨了……再说上得很紧大桨夹一样很顺滑的感觉。
算了这回买了新轴承决定不上油了,没准能好点呢。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