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遥控延时速度比较表

楼主(2010-04-26):
DSM, DSM2, FASST, XPS in eCCPM mode
|
Transmitter    |Receiver|MLF|MLL|MaxLF|MaxLL|Avg
---------------+--------+---+---+-----+-----+-----
ATX RD8000     |92824   |14 | 19| 34.3| 39.3| 26.8
ATX SD-10G     |92104   | 4 | 10| 10.3| 16.3| 10.3
ATX SD-10G     |92104   | 4 |  4| 16.3| 16.3| 10.3 (10)
Futaba 8FG     |R6008HS |11 | 11| 17.7| 17.7| 14.1  (9)
Futaba 8FG     |R6008HS |11 | 11| 24.8| 24.8| 17.6
Futaba 10C/TM10|R6008HS | 8 |  9| 15.2| 15.2| 11.7  (9)
Futaba 10C/TM10|R6014FS | 7 |  7| 28  | 28  | 18
Futaba 12Z/TM14|R6014FS |19 | 19| 57.8| 57.8| 38.4
Futaba 14MZ/DM8|AR9000  |20 | 23| 74  | 76  | 47    (4)
Futaba T6EX    |R606FS  | 8 | 15| 54  | 60  | 34.25 (5)
Futaba T7C 2.4 |R617FS  |11 | 13| 39  | 41  | 26yue4ri
Hitec Aurora 9 |Optima 7|41 | 46| 62.6| 72.6| 55   (11)
Hitec Aurora 9 |Optima 7|41 | 43| 62.6| 66.6| 53.5 (12)
JR 12X         |R1221   |20 | 21| 43.5| 45.5| 32.5
JR 9303/Spektru|AR9000  |40 | 45| 63.8| 68.3| 54.4
JR 9303/XPS Tol|XPS 8-ch|34 | 52| 74  | 81  | 60    (7)
JR 9303/XPS Now|XPS 8-ch|33 | 33| 61.7| 61.7| 46.9  (8)
JR X9303       |AR7000  |24 | 26| 45.5| 49.5| 36.2
JR X9303       |R921    |24 | 26| 45.5| 49.5| 36.7
Spektrum DX6   |AR6000  |59 | 63| 80.6| 88.6| 72.8
Spektrum DX6i  |AR7000  |23 | 25| 47.6| 49.6| 35.74
Spektrum DX7   |AR7000  |14 | 16| 36  | 40  | 27.5
Spektrum DX7   |AR6100  |14 | 16| 36  | 40  | 27.5
Spektrum DX7   |AR6000  |31 | 35| 53  | 61  | 45
Spektrum DX7SE |        |12 | 13| 20  | 22  | 17
|
|
PCM in eCCPM Mode
|
Transmitter    |Receiver|MLF|MLL|MaxLF|MaxLL|Avg
---------------+--------+---+---+-----+-----+-----
ATX Stylus     |92186Z  |13 | 16| 27  | 30  | 21.5
Futaba 10C     |R319DPS |13 |   |     | 43  | 28
Futaba 12Z     |R5014DPS|14 | 14| 31.5| 31.5| 22.75 (1)
Futaba 12Z Md A|R5114DPS|11 | 11| 29.5| 29.5| 20.3  (1)
Futaba 12Z Md B|R5114DPS|15 | 15| 37.6| 37.6| 26.1  (1)
Futaba 14MZ    |R5014DPS|14 | 14| 31.5| 31.5| 22.75 (1)
Futaba 14MZ    |R5014DPS|14 | 24| 31.5| 41.5| 27.75 (2)
Futaba 14MZ    |PCM1024 |29 | 93| 42  |106  | 67.5  (3)
Futaba 9C      |R149DP  |44 |110| 57  |123  | 83.5
Futaba 9ZWC2   |R149DP  |29 | 93| 41.9|105.9| 67.5
Hitec Eclipse7 |QPCM    |41 | 43| 62  | 64  | 52.5
JR 8103        |649S    |27 | 59| 47  | 59  | 48
JR 9303        |649S    |15 | 47| 36  | 47  | 36.3
JR 9303        |770S    |15 | 47| 36  | 47  | 36.3
JR 10X         |649S    |34 | 66| 54  | 66  | 55
|
|
PPM and eCCPM
|
Transmitter   |Receiver|MLF|MLL|MaxLF|MaxLL|Avg
--------------+--------+---+---+-----+-----+-----
ATX Stylus    |FM      |13  | 17| 37  | 45  | 28
Futaba 10C    |FM      | 2.5|   |     | 24.9| 13.9
Futaba 14MZ   |PPM8    | 4  |  6| 39  | 41  | 22.5 (1)
Futaba 9C     |FM      |50  | 55| 72.3| 82.3| 64.9
Hitec Eclipse7|FM      |22  | 28| 42.6| 50.5| 35.8
JR 8103       |FM      |10  | 14| 32  | 40  | 24
JR 9303       |FM      |10  | 14| 32  | 40  | 24
JR 10X        |FM      |10  | 14| 32  | 40  | 24
Multiplex Evo9|FM      |10  | 14| 32  | 40  | 24 (6)
|
|
PCM, DSM2, and FASST in Normal mode (Channel 6)
|
Transmitter   |Receiver|MLF|MLL|MaxLF|MaxLL|Avg
--------------+--------+---+---+-----+-----+-----
ATX Stylus    |92186Z  |13 | 13| 27  | 27  | 20
Futaba T6EX   |R606FS  |17 | 17| 61  | 61  | 39
JR 8103       |649S    |38 | 38| 58  | 58  | 53
JR 10X        |649S    |35 | 35| 55  | 55  | 50
JR X9303      |R921    |25 | 25| 47  | 47  | 36
|
|
PPM and Normal (Channel 6)
|
Transmitter   |Receiver|MLF|MLL|MaxLF|MaxLL|Avg
--------------+--------+---+---+-----+-----+-----
Futaba 9C     |PPM     |32 | 32| 59.3| 59.3| 45.65
Futaba 14MZ   |PPM8    | 3 |  3| 40  | 40  | 21.3
JR 8103       |PPM     |16 | 16| 38  | 38  | 27
JR 10X        |PPM     | 8 |  8| 30  | 30  | 19
|
All times are in milliseconds.
MLF - Minimum latency to first change at receivers output
MLL - Minimum latency to last change at receivers output
MaxLF - Maximum latency to first change at receivers output
MaxLL - Maximum latency to last change at receivers output
Avg - Average of MLF, MLL, MaxLF, and MaxLL
|
(1) Using channels 4, 5, and 6
(2) Using channels 1, 2, and 6
(3) Deduced numbers from observed behavior
(4) Channels 4, 5, and 6 on 14MZ and channels 2, 5, and 6 on AR9000
(5) Subject to collective input slew rate limiting
(6) In PPM 8, JR channel assignments, HELIccpm model and NOT an IPD receiver
(7) Units sold in Toledo
(8) Current tx module firmware v2.3 and rx firmware v2.4
(9) High speed mode
(10) Using channels 1, 4, and 7
(11) Using channels 1, 2, and 6
(12) Using channels 1, 2, and 3

网友A:
 难道小8换错啦!!!

网友B:
要看AVG那一行,數字越少,表示延遲越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小8换错啦!!!

8fg是比10c稍慢,但不能改变8fg比10c强大
另外8fg的最快没有10c快,但最慢比10c快很多, 也就是稳定性接收要强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看AVG那一行,數字越少,表示延遲越少

作为一个实时系统,看平均值意义不大,最大延时更重要

网友D:
请问楼主,这些数据是怎么测得的啊?是测试发射机的帧周期获得的么?还是说测试接收机输出的信号的帧周期?

网友E:
我更关心的是天地飞8通9通的2.4GHz遥控器的延迟大概是多少毫秒?是那个等级呢?10ms?20ms?30ms?40ms?50ms?60ms?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这些数据是怎么测得的啊?是测试发射机的帧周期获得的么?还是说测试接收机输出的信号的帧周期?

我是转贴的,不过板据原文描术,是测得遥杆的动作(电位)和接收机输出一个完整的脉冲这二者的时间差来测得了,未考虑动作机构(舵机)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更关心的是天地飞8通9通的2.4GHz遥控器的延迟大概是多少毫秒?是那个等级呢?10ms?20ms?30ms?40ms?50ms?60ms?

估计在60-80之间

网友(2010-11-03):
引用 网友C:

作为一个实时系统,看平均值意义不大,最大延时更重要

高人,作为一个硬实时系统,最大延时才具有参考意义啊!

Dead-Line

网友:
感觉 不带电脑的 t4vf 那样的简单4通,速度应该是更快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估计在60-80之间

估计是科学最大的敌人 ,强烈要求LZ把天地飞、华科尔的数据测试公布出来,特别是天7,不是说原生数据吗?那应该很快才对,看看到底多快
厂家给数据也可以,关键是厂家的数据可信度不高

网友G:
怀疑,严重怀疑....

接收机输出给舵机的控制信号是PWM信号,标准周期为20ms,占空比为5%-10%,。当PWM输出的占空比为7.5%(也就是H电平宽度为1.5ms)的时候舵机居中,为5%,10%时舵机达到最大行程。

看图。想一想,当控制信号正在输出高平期间,遥控器发生了动作,那么至少要等到20ms后才能起作用。所以测试通用遥控器在满足20ms周期情况下,做不到完全小于20ms的反应速度。当然,发生动作的时机在L电平期间有可能,但是不能代表这个系统是小于20ms反应时间的。

网友:
楼上,不要知道一点就抱住不放。这里测量的可以理解为就是脉冲的边缘延时,或数据延时,而不是系统反应延时。

6通的控都不给力啊,单片机用的太低端,又要发射,又要采集,跑不动!14MZ和JR的9303估计也是跑不动,实时性不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科学最大的敌人 ,强烈要求LZ把天地飞、华科尔的数据测试公布出来,特别是天7,不是说原生数据吗?那应该很快才对,看看到底多快
厂家给数据也可以,关键是厂家的数据可信度不高

我让天地飞公布摇杆电位器线性误差,都
是咪咪,不让摸的。。。

网友H:
同意18楼的质疑,这个遥控系统速度的实际物理意义是什么没公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同意18楼的质疑,这个遥控系统速度的实际物理意义是什么没公布啊。。。

这个最大延时是有意义的,就是当手作出一个动作时,系统要延后多长时间才能有相应的动作,即系统响应时间,这是实时系统中最基本的指标!

比如设计一个漏电保护系统,系统在检测到漏电时需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关闭电源,那么这个系统响应时间的指标应该是测试中最慢的那一次,如果这个系统响应时间慢于一般人在触电时最长耐受时间,那么这个系统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硬实时系统,就不能用到生命关键的系统中

模型遥控器用于模型玩具,软实时是可以忍受的;但是对某些“标榜”作为无人机系统的遥控,没有这最大延时的指标是说不过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接收机输出给舵机的控制信号是PWM信号,标准周期为20ms,占空比为5%-10%,。当PWM输出的占空比为7.5%(也就是H电平宽度为1.5ms)的时候舵机居中,为5%,10%时舵机达到最大行程。

看图。想一想,当控制信号正在输 ...

我用周期5ms的脉冲驱动过普通舵机,相当于200Hz,没有任何问题,理论上可以增加舵机的驱动能力!如果配合SPI/UART/IIC接口的2.4G模块,完全可以做到到舵机最大反应时间在5ms以内

网友I:
如果你是设计师,具有参考价值的,普通魔友看看就行,意义不大,骗钱还行,嘿嘿
普通魔友还是狂草模拟,练技术去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如果你是设计师,具有参考价值的,普通魔友看看就行,意义不大,骗钱还行,嘿嘿
普通魔友还是狂草模拟,练技术去吧

同一场足球实况转播,都是25FPS,你看中央5套比隔壁邻居看的凤凰体育台慢了30秒,虽然你们看到的流畅程度一样,但是邻居已经在欢呼了,你看到的还是在过人,这就是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同一场足球实况转播,都是25FPS,你看中央5套比隔壁邻居看的凤凰体育台慢了30秒,虽然你们看到的流畅程度一样,但是邻居已经在欢呼了,你看到的还是在过人,这就是意义!

這樣解釋就清楚簡單多

我現在用8FG,飛了好陣子後,乎然換dsx9飛飛看,差點沒摔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樣解釋就清楚簡單多

我現在用8FG,飛了好陣子後,乎然換dsx9飛飛看,差點沒摔死~

楼上,从一楼数据来看8FG最大延时20ms左右,都远小于dsx9,不知道你的dsx9是一楼数据中的那一组。。。

网友:
以后在
T8FG 和 DX8 里选一个
功能都很强大,都 很快,侧重点不同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科学最大的敌人 ,强烈要求LZ把天地飞、华科尔的数据测试公布出来,特别是天7,不是说原生数据吗?那应该很快才对,看看到底多快
厂家给数据也可以,关键是厂家的数据可信度不高

您好:
          既然大家这么对我公司的WFT07的速度比较好奇或关注,我们就把我们测试到的数据公布出来,仅供参考。谢谢!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您好:
          既然大家这么对我公司的WFT07的速度比较好奇或关注,我们就把我们测试到的数据公布出来,仅供参考。谢谢!

赞数据,一天到晚搞一些虚的没意思,莫须有的捧和黑都很无聊,一个数字顶一百句。 我帮你们把这个数据标到图片里面对比,天7是黑色的那个竖条。

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平均延时,而是最大延时和方差。

就延时来说(如果天7的数据没问题的话),futaba 8FG,10C是最牛的,小众的airtronics最低延迟最变态的小,然后就是天7了,完胜JR的 DX6i,DX7,12X 还有futaba的T7C,12Z,T6EX,14MZ,当然还有棒子的aurora 9。

网友:
支持天地飞给出测试数据。。。敢面对质疑是好事情。。。

不过,从测试的角度来说,只测第一通道是没有可比性的。。。!

一通道的最大延时在38ms左右,应该不是使用的同步接收技术。。。呵呵,改进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天地飞加油!

网友J:
引用 网友L:

赞数据,一天到晚搞一些虚的没意思,莫须有的捧和黑都很无聊,一个数字顶一百句。 我帮你们把这个数据标到图片里面对比,天7是黑色的那个竖条。

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平均延时,而是最大延时和方差。

就延时 ...

拿一通道的数据和别人的综合数据来比,要么是别有用心,要么就是选择性无视。。。你说是不?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拿一通道的数据和别人的综合数据来比,要么是别有用心,要么就是选择性无视。。。你说是不?

你倒是说说看不同通道间有区别么? 我看不会有太大区别,都是一串信号,可以说是并行处理的,这个不是ppm系统了,一串一串发,2.4G系统每帧间隔20ms,但间隔期内大部分时间都是闲置的。 或者你给出一个实测数据来证实是有区别的。 黑人也要黑点水平出来。

网友J:
引用 网友L:

你倒是说说看不同通道间有区别么? 我看不会有太大区别,都是一串信号,可以说是并行处理的,这个不是ppm系统了,一串一串发,2.4G系统每帧间隔20ms,但间隔期内大部分时间都是闲置的。 或者你给出一个实测数据来 ...

如果没有使用SMP(对称多处理器)或Cluster集群系统,最好还是不要提“并行处理”,显得很没水准。。。

本来天地飞38ms的水平不算差,比棒子的9通都强太多,天地飞的面对质疑的态度也不错。。。你却飞XX的跳出来选择性无视,真搞不懂你究竟是来捧还是来黑的。。。?

关于建议,我在(4)已经提到了,如果天地飞的人士能理解,在现有的架构下,无需要更改硬件,只需要升级接收机的软件,就可以将最大延时缩短到30ms以内;仅在系统响应时间方面,足以秒杀大多数现有高档控。。。

浅谈模型遥控系统的响应时间(1)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4455
浅谈模型遥控系统的响应时间(2)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4535
浅谈模型遥控系统的响应时间(3)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4755
浅谈模型遥控系统的响应时间(4)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5383

网友:
貌似国产的也挺不错的嘛。难得在这个领域出现有实力的国产品牌。比消费电子行业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

本来天地飞38ms的水平不算差,比棒子的9通都强太多,天地飞的面对质疑的态度也不错。
关于建议,我在(4)已经提到了,如果天地飞的人士能理解,在现有的架构下,无需要更改硬件,只需要升级接收机的软件,就可以将最大延时缩短到30ms以内;仅在系统响应时间方面,足以秒杀大多数现有高档控。。。。。 ...

顶一个
多给几家国内厂家善意的意见和建议,值得鼓励
国内厂家理应虚心接受并不断改进,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精品而不是山寨货,国货品牌才能真正崛起。

网友:
好久没有出来逛,高手好多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果没有使用SMP(对称多处理器)或Cluster集群系统,最好还是不要提“并行处理”,显得很没水准。。。

本来天地飞38ms的水平不算差,比棒子的9通都强太多,天地飞的面对质疑的态度也不错。。。你却飞XX的跳出 ...

好吧,我说的不严密,所谓“并行”是说接受把一帧数据一次处理完,然后分发到各个通道。 看http://rc.runryder.com/helicopter/t172571p1/的原始数据,各个接收机不同通道间的差异都在1-2ms左右,最高不过5ms,这点小量被你抓住不放,有意思么?

网友:
回复 网友J:

才看见你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d=126560#pid5501138

果然扣帽子的能力强过讨论技术的能力无数倍。 有人好心出来分析延迟,说到原生2.4G的好处,没有提到任何厂家的名字,你立马就跳出来说人是拖。 我是明白了,只要国内厂家用的技术,你是绝对不能说好的,你只要说这个技术好,那你就是托。

网友:
http://bbs.mx3g.com/thread-118651-3-1.html
1:只要讲的是事实,是不是枪手或拖不重要,当国货的枪手或拖光荣。
2:讲毫无根据的事,捏造、歪曲、诋毁、国货宣扬淘汰、过时、二手日货当汉奸可耻。
3:自己造不好国货、不真心服务客户、不听取意见并改善产品、攻击、贬低、诋毁其他厂家更可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