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谈谈塑胶版的425吧

楼主(2010-04-26):
为什么关于塑胶版的425讨论很少呀?
请大家谈谈这款机子吧.

网友A:
很不错的机子  不要看他是塑料的 比山寨的金属机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现在用它做彩虹轻松搞定   要玩这机 就买2台 一台飞 一台做配件 爽得很

网友:
不要太迷信全金属,炸机了就是全金属的一样坏而且金属有些暗伤根本看不出来,容易造成2次炸机,为什么大家一直不喜欢塑胶的呢?是因为原来国内的飞机塑胶的材料都很次很脆,给人的感觉就是垃圾,泰世的塑胶版还是很不错的,我一直在飞,感觉甚至比某些山寨得全金属好很多

网友:
某些厂的塑料件不比某些厂的金属件差,甚至强度更好,塑料件挂了就是挂了,好的就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的机子  不要看他是塑料的 比山寨的金属机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现在用它做彩虹轻松搞定   要玩这机 就买2台 一台飞 一台做配件 爽得很

好多人都是这么做的。而且425的塑料板,确实比国内山寨金属的质量要好很多。

网友:
俺觉得比yt的灵活,特别是副翼的感觉,当然俺只飞过yt的450、600,500没飞过,塑料件可以大炸1-2次,小炸就看RP,应该说这个鸡是最便宜的品牌500级,俺喜欢他的双推,飞起来也蛮爽,所以500级没有继续搞YT的,俺的EP已经大炸2次!

网友:
说出来怕ls你不信,我飞越500上周刚炸的,大奖也没坏(漆面都没伤),损失,2200mah 25C 3s电池两块,一块是亚托的,主轴轴承座一个,大齿盘,小齿盘,ds510*3,飞越头罩一个,主轴横轴还没检查,炸完我就扔柜子里修都不想修了。

网友:
补充一下,没别的意思哦,不是托gaui。我的意思是,炸鸡桨坏不坏不能鉴定炸鸡惨烈与否

网友:
炸鸡重点在RP!!

网友:
425塑胶版挺好的, 而且比碳纤的425安装舵机更方便啊。
炸起来也没那么恐怖。。。。。

网友:
塑胶板最不好的地方就是电池架位置!

网友:
换碳纤机身就没有任何问题! 装电池简单多啦

网友:
换碳纤就不符合我们要的便宜适用的宗旨了

网友:
和我们接触过的买家应该都知道,我们提倡的是够用就好 。

网友:
425的塑料是比较适合练航线和悬停的,3D暂时不会,所以没法评价。别小看425是塑料件,炸起来可比金属件要耐炸的,塑料件比较有韧性,泰世塑料件的精度比飞越或其它国产金属直机要好很多的,其实上装好后,调一下双桨就可以飞了,即使炸了,调完双桨精度以旧。而且机子飞起来很稳,比450稳定得多了。
    不过它的配件相对来讲还是比国产500贵,但比YT500要便宜。它是属于中间一级吧,其实有些配件模友自己可以想办法用副厂件的,比较脚架之类的我就是用副厂的YT500件改的,比原厂泰世件便宜一半以上,大桨是用副厂30元一对玻纤桨,感觉还可以,但主轴,大齿就只有用原厂了,球头扣可以兼容YT500副厂件,不过我建议用原厂的,因为也不贵。我的机炸了不少七八次了,换得最多是主轴,大盘齿,但尾管,横轴也换过一次,舵机用JR 539,也换过一次齿了,其它大桨夹,尾奖夹反而没换过。
    所以这机对于练航线和悬停绝对一流。

网友B:
有谁把425装电池的地方改过吗 A123不怎么好装 麻烦

网友:
看过一次真机,做工感觉还不错,精度也可以,CNC十字盘很养眼。近期入手一架啦耍。。。

网友C:
飞过后感受不错。。。不要小看塑料,,能把塑料做好,其实比金属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飞过后感受不错。。。不要小看塑料,,能把塑料做好,其实比金属强。

工程塑料的机身,明显比玻纤版省心!
说实在,不管啥飞机,就一个位置有必要金属:那就是中联,
大伙好好看看,高档机基本都是塑料的,为啥?轻,结实!

网友:
今天把塑料425机身打了2个洞 感觉强度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谁把425装电池的地方改过吗 A123不怎么好装 麻烦

       我是用A123飞的,试过用6S,现在是用7S,4S+3S,3S放在原来电池座的上面,4S放在原来电池座的下面,这样头有点偏重,不过不影响飞。

网友:
引用 网友E:
补充一下。。。用500的电池放上去比较别扭。。。要么带不上头罩。。要么重心不对。。

怎么可能?用6S 2600电池重心正好,装头罩一点没碍事的地方。无论2块3S还是6S 1P塑胶425都设计了安放位置。

网友:
当你用的时候就会感觉麻烦的!特别是有对比的时候

网友:
今天刚上了一架,等着他到家那

楼主(2010-05-28):
看来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这款塑胶版的425了。希望有更多的人谈谈自己的感受,以享模友。

网友:
 已经飞过几次了 好飞 就是我的电机不够力 看来要重换电机了

网友F: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电机、电调?

网友:
新的一架才400多,大炸一下直接买个新的,yt500炸一下也要几百了

网友:
看样子EP425是架不错的练习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电机、电调?

         我是用过AX550H(1050KV),也用过AX550H(1650KV),见本地模友试过AX550H(1400KV),电调我是用好盈80A,感觉上1650KV值配 61T+50T最好,不过我是用7S A123作为动力电池。本地模友也试过用XXD 70A电调也没问题,只是线性没有那么好。1050KV就配61T+42T,一般航线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工程塑料的机身,明显比玻纤版省心!
说实在,不管啥飞机,就一个位置有必要金属:那就是中联,
大伙好好看看,高档机基本都是塑料的,为啥?轻,结实!

对头  塑料的logo中联是金属的

塑料还有几个非常大的优点

1、那就是可塑性强,可以做出比较流线、圆润、立体的形状,甚至带一些装饰性的结构也很容易
2、一旦开始大量生产,塑料的成本很低
3、吸收震动
4、绝缘
5、无锋利的边缘
6、还有纤维成分,强度高
7、不反光,低调

我只飞过一架塑料机,洗萝卜shuttle plus,当初不是很懂飞机,现在想想真的很不错,比现在一些碳纤维什么的强。哈哈,没想到入门时的品牌到现在都超越不了,买不起咯。。。

网友:
我用的好盈80A+好马特1800KV电机 前大齿盘换60T 的了 用6SA123感觉没有什么力量 用A123的朋友出来说说哦

网友:
忘记A123吧
这个飞机加长到500mm桨 ,用6s 2600就能非常暴

网友G:
A123其实也不错的,最主要是便宜,特别是对于入门的初学者来讲,比如我这种人!
      电机我只用过傲翔AX-550H 的,感觉这电机也挺省电的,扭力也足够。但怎样去匹配一二级主齿很重要,我是用61T+50T,感觉不错。一般航线肯定没问题,3D我不会,但感觉上问题也不大。我现在悬停大约是6分钟左右,本地模友讲航线大约是8分钟。还没达到3D的水平,所以没法试。
    这个动力还不够,也可以尝试一下61T+42T,动力更爆,只是炸机时42T齿比较容易扫。对上一次炸机,大桨,主轴都炸了,但50T没事。
       以上是本人的亲身体验,希望其它模友也讲一下使用感受,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
价格和精度蛮有诱惑力的,买两架一架飞一架当配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G:
A123其实也不错的,最主要是便宜,特别是对于入门的初学者来讲,比如我这种人!
      电机我只用过傲翔AX-550H 的,感觉这电机也挺省电的,扭力也足够。但怎样去匹配一二级主齿很重要,我是用61T+50T,感觉 ...

你电机是多少T的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电机是多少T的齿

     我现在用15T齿的,AX550H(1650KV)。原来电机齿是用13T+61T+42T,电机AX 550H(1150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