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叶固定翼52级的发动机副油针原厂值是多少?

楼主(2010-04-26):
求教三叶固定翼52级的
发动机
副油针和主油针原厂值是多少圈?

网友A:
同学,没有原厂值,你这么着吧,从半圈开始,一点点的扩大,能着车就好
其实不管啥发动机,油针弄乱了都不好启动

网友B:
原厂的副油针位置是这样的:你把风门打开到最大,看副油针的顶端刚刚从喷油口拔出,只有一点点间隙,如你给调乱了,可按此法调回,肯定没问题。

网友C(2016-05-03):
也不一定,每台发动机都不可能全部一样,慢慢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