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内阻问题

楼主(2010-04-26):
请教高人,在测量电池内阻时,要不要先把电池充满?

网友:
不需要,测内阻一般用伏安法测,与电池电量多少无关。

楼主:
谢谢楼上,正准备入部内阻测试仪

网友:
内阻测试.对电池电量要求不严格., 常规状态即可测试!!
但是对温度是很敏感的. 高温,低温对内阻的影响很大.

网友:
如果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正准备入部内阻测试仪

个人觉得如果不是专业搞这行,完全没必要用专门的测试仪。电流电压表各一,阻值不同的精密电阻两个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