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都来晒晒你用过的450电直斜盘舵机

楼主(2010-04-26):
450斜盘
舵机
要求耐操、一致性好、寿命长,
毕竟兜里的银子都是自己血汗挣来的,买东西当然要选性价比高的,现在进口、国产的斜盘舵机都有不少,请大家一起来晒晒你用过的斜盘舵机。 谈谈使用情况。

网友A:
个人推荐65MG,炸了N多次性能依旧

网友B:
不推荐410M,旷量大,虽然自己在用,可无奈兜兜里没米

网友C:
俺原来用65MG,後来改S3156,基本上都很满意。
今天改用巨型的D251MG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73406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69540

网友D:
450装251mg太大了吧

网友C:
原帖由
starmoon
于 2010-4-26 23:32 发表
450装251mg太大了吧
 嘎嘎~能塞进去就不管大不大了。

网友E:
推荐65MG,一直都在用,也买过其它的,最后还是上65MG。

网友F:
听上去65MG不错哦

网友G:
65MG我有两批一批是两年前用到现在炸了40来次没坏过,就是一致性没那么好了,还有就是今天刚进了三只炸过一次,有只电机卡死,不知到是个案,还是质量真不如以前了

网友G:
是今年新买的,现在如果买450斜盘,还是上3156吧

网友H:
我用过的有: 辉盛, 65mg, 202mg, 933, 现买了mks的DS530, 还没用.

网友I:
俺目前用的是65MG~~~~~~~~~

楼主:
futaba的舵机就算了吧,那个价格承受不起。质优价廉的品牌有什么啊。

网友J:
怎么933的舵机这么少人用啊?我从一开始上450就用,到现在炸了不下20次,就是舵臂消耗大点,5块钱一副也不贵,呵呵,其他的都好,没用过其他的牌子,就它的价位用到现在,我觉得值了!!!!不错!!!!!下次还用!!!!!!!

网友K:
我也是用933,原来用MG202韩国的舵机空中死舵3次,后来寄到广州鹰中王那里修了半年,收到货试了一下可以用了,心里还暗暗高兴,我就把3个202装到机上飞,心想202肯定是比933好,结果一炸机3个舵机全部扫齿,郁闷,后来又换回933,933就是有一个缺点用了80个起落左右电位器就会磨损,舵机就会自己抖得利害。如果933电位器有改进的话就很完美了

网友L:
401+D26010

网友M:
用过好多,辉盛9g塑料是最早的。
辉盛MG90,MG90s ,还算不错,价格公道。
亚托的410M虚伪比较大。感觉性价比一般, powerhd的、2216.其实和亚托都是一种东西,感觉也差不多。
还有929mg,也是虚伪大。感觉还行。
北田的塑料齿轮舵机,还不错,金属的感觉不值没买。
还有很多东西,都忘记了。

网友N:
一直933 力顶933

网友O:
933炸了几次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