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铜河一个问题哈

楼主(2010-04-26):
                        如何用光电开关控制潜水泵       设计思路是这样的:车辆通过指定车道(3.6M宽+60CM*4个)遮挡光电开关后,启动20m外的潜水泵工作抽水,当车辆离开光电开关后停止抽水,如果车辆不离开则一直抽水。
       潜水泵功率为9千瓦以内,潜水泵为:380V 电压。光电开关可由开关电源供电。
目前了解到得情况是这样的,

1、在最边上的车道安装一个光电开关有效距离为15M。
2、光电开关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交流互感器,由交流互感器控制潜水泵,不知道电机保护器安装在什么位置,而且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请帮我看看谢谢了

网友:
直接问铜河三!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用光电开关控制潜水泵       设计思路是这样的:车辆通过指定车道(3.6M宽+60CM*4个)遮挡光电开关后,启动20m外的潜水泵工作抽水,当车辆离开光电开关后停止抽水,如果车辆不离开则一直 ...
这样完全可行!

网友:
用光电开关控制中间继电器,然后用继电器控制380伏的交流接触器,在接触器到电机线上装个缺相保护器,保护器的接点串接到交流接触器的辅助接点,一切搞定!!!!!!!!!!!!!!!!

网友:
成品都有卖的  自己diy也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