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机身一抖一抖,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0-04-26):
JJ是新买的FY的450SOPRT
陀机,马达,电调就用会以前V2的,控是DSX7
装好试飞,发现JJ机身左右一抖一抖和前后震动
左右摇几下(是机身摇)正常2秒左右,就又抖几下,就这样重复.
飞到第二个
电池
,抖的更厉害拉.象抽经一样
还有一个是为什么JJ会前后震的
马达空转没发现有问题,陀机试过没抖陀.
感觉JJ是从脚开始抖上去的,连主旋翼也跟着一起抖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试过提高转速没?

网友A:
idle模式不抖的话,很可能是螺距油门配合的问题

楼主:
我是新手,现在还在航线阶段.
螺距离是-2...6...10
油门是0..40...70(60) 85 100
油门中点70和60都试过,
最多油门试过80左右把,还是一样

网友B:
估计是皮带松了

网友C:
你把螺距设为:-2 0 3 6 10 这样试试

楼主:
皮带是新的,松和紧都试过拉
悬停看JJ是机身抖,不是尾巴和主旋头,
和3/4悬停螺距有关系的吗

网友D:
油门曲线设置成0、65、75、85、100还抖换JJ!!!!

网友E:
试试主轴的顺滑
松开球头,用手指顶主轴,放开手指,看主轴几个方向是否上下顺滑?同时检查主轴轴承。

网友F:
主桨上得太紧吧,我试过上紧了就会这样。

楼主:
 JJ是新换的,
主轴很顺滑,还用铅笔划过主轴的
主桨夹已经磨过,桨不紧

网友G:
重装、细调。

网友H:
我年后也买了一台 同样 问题 一直没搞明白什么原因 飞了几个起落(炸鸡一次 )一直 闲置 直机这玩意 太他娘的难调了 不搞了 出了 出了 空机 450米出了 送个全新头罩 或 包邮 qq355246282 武汉优先

楼主:
 难道真的办法搞好了
昨晚把螺距调成-3 0 3 6 10
油门0 40 60 70 80(怕一时推多了)
JJ没有以前抖的那样厉害,可是还是抖
有没有高手帮忙解决啊

网友I:
如果不是油门和螺距的关系,我估计应该和主轴的轴承有关了,换两个新的试试,应该就有效果了

楼主:
主轴那个轴承摇过,没有松动,
摇主旋头和大齿松动很少只有一点点,

网友J:
油门第二点加到45试下

网友K:
每一件事件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建议楼主把鸡鸡重装一次,不要怕麻烦,就当炸机一次。把螺距调到-2——0——+4——+7——+9,油门调到0——40——65——80——100,如果这样的鸡鸡还不行的话,找卖家是退还是换就看楼主自己了!!我的飞越450 V2 油门只调到0——35——60——80——100,都不知道有多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