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维宏卡变频器的接法

楼主(2010-04-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哎 环洋这个烂货 我也有一个 老是OC过流

网友:
整兵出场了,大家鼓掌

网友:
还要个维宏卡有什么用?不是变频器直接接电机就可以工作吗?为什么还要个维宏卡有什么用的?能告诉我吗?

网友:
顶出个结果,咱也学学

网友:
整兵也冒泡了

网友:
来顶下老大。

网友:
我是用的海利普变频器接维宏卡的,注意几点,启动指令来源、运行频率来源要选为外部端子输入,然后定义一个多功能端子为启动指令端子,用于接收启动指令,把这个端子接在维宏卡+5V上,维宏卡三段调速分别接变频器上对应的端子,如果没有缺省设置为高中底三速档的端子,那么就需要你找三个多功能端子分别定义了,DCM接维宏卡地,还有模拟量输入(就是维宏卡的信号输出大小)为+5V,还有调速方式为外控多速段,还有要设置相应段的频率
这是我用海利普变频器的方法,希望能给你一些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需要一块维宏卡控制电主轴变频器调速连接板,因为它有高中低+5V接到维宏卡,另外它有三条线接到变频器,这样才能在维宏卡上控制,刚好我前几天自己有装过,也试过了,呵呵

网友:
很简单的。把运行方式和主频率改为端子控制就可以了的!不懂找我

网友:
从事工控行业十年有余,有深厚的变频器技术功底

经营:长期出售二手各国进口变频器(0.1KW-220KW)

联系人:江滨三晶变频器台州总代理商

手机/固话:13732310120/0576-86567161

联系地址:浙江温岭长屿万昌路93号

网友(2010-08-29):
jiangbin0920你才86年的怎么难道你10岁就工作了:funk:

网友:
变频器设置成外部端子控制,把维宏卡的AVI-ACM接到变频器的10V输入口去就可以了。

网友:
补充说明,量一下维宏卡有没有0-10V的输出,启动、停止、正转、反转、点动那几个开关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是不是正常,然后再接变频器。

网友:
11楼的方法是段频控制,15楼的是连续控制。

网友:
有的变频器可以设置成任何控制都接受的模式,更好一点,还可以用手动旋钮控制也可以用数字或者模拟量输入控制
就是不知道这时候哪个优先级高,没试过

网友(2010-10-25):
重新挖坟,似乎200元的维宏卡没有AVI ACM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