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鹰眼的新功能

楼主(2010-04-26):
 老鹰眼的 基本功能之一,是自动天线跟踪; 受红男爵启发,可以把天线换成 摄像机,直接对准飞行中的航空器; 波音787 的广告片可以拍了
首先用数据线; 把老鹰眼 连接到pc上升级到最新软件; (几个灯会闪烁几次)

小dv 拍摄效果不知道啥样; 试试看先; 这个东西是高清的,还可以外输入,录视频。

拆卸个三脚架的螺丝; 固定相机的这个螺丝很不好找,似乎是英制的;

找个铝片;做个固定支架,把dv安装固定在 云台上。

看看安装好的侧视图

前视图

后视图

等待天气好了;外场测试效果

网友A:
但貌似老鹰眼有时动作挺大的,视频会晃,转动不是很平滑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貌似老鹰眼有时动作挺大的,视频会晃,转动不是很平滑稳定的!

鹰眼的 软件功能很丰富; 可以在软件中,调整 云台动作,反映的速度;无极变速
还有低压报警, 自动切换图像时候的敏感度;都是可以用软件设置的。
当然拍摄效果如何,还要做实验; 等风和日丽了 外场搞搞

网友B:
这个是靠什么原理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靠什么原理工作的.

飞机 无线下传了 遥测信息;包括gps方位。
鹰眼 地面站系统 解调出gps位置; 运算出控制量;驱动云台,使天线或者这个摄像机,指向空中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