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做飞机,F22希望51能完工

楼主(2010-04-27):
材料用KT+泡末+吸塑纸
驾驶仓用的450头罩
电机是450的山寨2218,4000KV,小桨,估计动力要改,先测试一下先.不行就换2215.

电机固定是用了450的木桨

电机固定是用了450的木桨

网友: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腰拉机型???貌似别有一番滋味哈

网友:
用吸塑纸会不会脆了点?

楼主:
事实证明,地板说的对,然后机头的泡末要换强度高点的,做好再上图

网友A:
kV太高了,这个可以放涵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太高了,这个可以放涵道了

是的,我现在换成2215了,朋友送的2215,我重新绕了线,0.21的线.6股,13T,KV大概1500左右,应该能用了.
由于测试,所以随便用胶纸贴了一下,用9050桨试了下,电机和电调都没发热,不过当心用大桨会装到进机身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