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首飞固朗450小炸以后出现的舵机问题...跪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0-04-27):
小弟上次飞450..降落没掌握好..飞机前倾大桨打地..还断了一个拉杆.算是小炸
之后再检测飞机的时候就发现.. 接上电飞机自调之后..整个十字盘严重的向前倾斜..  怀疑是2号舵机出问题了...
遥控器微调舵机..得调非常高的数值才能让十字盘水平...
希望高手解答一下...是舵机坏了 还是舵机有什么错位啊...该怎么解决啊..
跪求啊...

网友:
是不是扫齿啊?

网友:
转动顺滑的话就把摇臂拆了再装平不就行了!我想不到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如不是舵J问题 把舵B 拆下 装平,可能冲击力太大 你的舵机螺丝没装紧,滑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不是舵J问题 把舵B 拆下 装平,可能冲击力太大 你的舵机螺丝没装紧,滑过去了!
可真滑~~~~~~~~呵呵呵

网友:
是摇臂打划了,从新拆开,在装一下就好了啊

网友(2010-07-11):
我有过一次。拆下重装就好了

网友:
通电后用手摆动一下舵臂,看能否转动,如果能转就说明滑了,具体再看一下是舵臂滑了还是里面齿轮扫齿滑了。更换。
如果掰不动说明力太大滑了,重新装正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