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保姆,影响睡眠,怎么办?

楼主(2010-04-27):
1、保姆每充完一组、跳向下一组时,A6都会发出一声响亮的“嘀--”,影响睡眠。怎样彻底关掉这个声音?

2、放电时(模式3),A6屏幕上不能显示放电电流,也不能显示放电电量,这正常吗?

3、保姆上有两个4pin接口,我的只有接In 1时才正常。请问In1与In2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把喇叭剪掉……

网友:
可以用不干胶粘到蜂鸣器上,声音会小很多,其他的不懂

网友:
修飞机修到困,再玩一会游戏,然后睡觉,就什么都听不到了

网友:
贴胶带,喇叭里灌胶!

网友:
我是在蜂鸣器的小孔上塞点手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1、保姆每充完一组、跳向下一组时,A6都会发出一声响亮的“嘀--”,影响睡眠。怎样彻底关掉这个声音?

2、放电时(模式3),A6屏幕上不能显示放电电流,也不能显示放电电量,这正常吗?

3、保姆上有两个4pin ...

睡觉时充电,本就不可取,不安全啊!

网友A:
LZ你不看说明书的啊,说明书上都有
1,可以调节蜂鸣音量
2,是正常的的,因为放电的电阻电流是固定的
3,in1 in2是针对不同A6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不看说明书的啊,说明书上都有
1,可以调节蜂鸣音量
2,是正常的的,因为放电的电阻电流是固定的
3,in1 in2是针对不同A6用的

说明书上只有一页,关于调音量什么都没说。
详细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