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调

楼主(2010-04-27):
我想用淘宝上的一款HSP的320A的双向有刷电调,但是电调是5伏就进入低压保护状态,我又用6V的电瓶供电,我改怎么设置电调的保护状态啊?能不能设置成无保护状态

楼主:
在线等答 案。。。。。。。。。。。。。

网友:
能不能设置保护取决于你买的电调,大家也不知道你买的是什么电调呀,这个问题你应该问供应商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用淘宝上的一款HSP的320A的双向有刷电调,但是电调是5伏就进入低压保护状态,我又用6V的电瓶供电,我改怎么设置电调的保护状态啊?能不能设置成无保护状态

大多数电调最低工作电压都要在6V以上。
5V是大部份电调内部的单片机工作的最低电压,电调用5V供电,很容易造成电调工作不稳定,发生不可预见的状况。所以,电调的无保护,最工作电压也是电调的最低工作电压,当电池放电到到了5V,电调也会很容易受电压波动而停止工作。

楼主:
哦,那我还用12V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