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船用无刷电机和电调的参数

楼主(2010-04-27):
请问一般船用无刷电机和电调的参数要注意哪几个?一般数值是多少呢?我的船是个拖船,不需要速度特别快。

网友:
可以使用有刷,

楼主:
就是要无刷啊。。。

网友:
无刷做拖轮?

网友:
40A 无刷电调,B2040的电动机就ok了。2S/3S的配置,KV值低一点,1250-2200之间。自然散热就OK。

我建议有条件的情况下,所有电动机都使用无刷。毕竟少去电刷,电动机效率高得多,耐用性也好。少去电刷火花的干扰,遥控也会稳定的。

网友:
拖轮直驱转速不宜超过1W转.
可用外转无刷, 规格看船的尺寸, 浆比同尺寸其它船型直径大, 螺距比选0.9---1.2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B2040的电动机   B2040代表什么啊。。。。。。。

网友:
淘宝上找540无刷 然后再找 KV低的   电机

网友(2010-06-01):
引用 楼主:
B2040的电动机   B2040代表什么啊。。。。。。。

同问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