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那些地方会影响飞机在3D模式

楼主(2010-04-27):
请教 那些地方会影响飞机在3D模式的稳定飞行 状况是
电机
3800KV 齿12T 油门曲线95%一条直线 401 MD922 E4A 好赢60A 飞机3D模式 陀螺感度73 正负螺距快速变化的话 尾巴疯狂抽经 求解 另外螺距变换 稍微缓和下就不会有这种问题或者是比较轻微 主要体现在侧摆 钟摆时比较疯狂抽经

网友A:
LZ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试试: 1, 将感度调小一些. 2, 加大401的延时值 . 3, 检查尾推系统是否顺滑

网友B:
尾舵机速度慢了点,加点延时,或者换个快点的尾舵机,呵呵~

楼主:
感谢 LS各位

楼主:
大概找到几个原因 E4的横轴 项圈软了 922要 加点延时 感度降低了3点 皮带过松 电机掉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