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助

楼主(2010-04-27):
今天调整450发现老是像右边旋转,最后检查发现打4通道时,尾桨向右方向运转正常,向左运动时非常慢,有延迟,一点一点移动,请教有没有人碰到这种情况,请指教?
陀螺仪
用的是GP101,
遥控器
用的是天地飞9S2.4G

网友A:
先检查你的通道连接是否正确。。陀螺感度方向是否反向了。。尾推是否顺滑。。

网友B(2018-05-31):
僵尸僵尸僵尸